【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ek-ra6m5 VSCode 开发环境

楼主:
1、简介

Renesas 公司除提供Keil、IAR、E2S外还提供了基于CMAKE 和 VScode的集成环境。本期将进行VSCode集成环境的搭建。下面过程中会涉及到多个软件和工具。

硬件环境

ek-ra6m5开发板,集成jlink调试工具。

软件

(1)J-Link驱动,segger公司提供。可以到该公司网站下载驱动。

(2)VSCode环境,由微软公司提供,为开源软件

(3)编译软件,开源软件

编译软件推荐的有两个产品,Arm GNU Toolchain

 经过实验两个都可以使用,但是前者使用更为广泛。

(4)CMAKE 项目管理工具,开源软件

CMAKE构建管理工具,https://cmake.org/download/ CMAKE只是构建项目和管理项目不负责构建项目,需要配合“构建工具”

(5)Ninja 构建工具

Ninja是具体的构建工具,当然也可以使用MAKE,但是windows推荐Ninja,

(6)RA Smart Configurator (RASC)项目配置生成工具,由Renesas公司提供

可以下载该软件

(7)Renesas VSCode扩展,由Renesas公司提供。

除了以上工具,还需要Java和Python软件。否则很多软件无法运行。

2、安装配置

需要确认windows系统的Java和Python已经配置和安装完成

我的系统J-link已经配置完成,但是该软件安装比较简单。甚至只需要按装驱动就可以。需要注意:较新的版本对于一些便宜的j-link设备就是灾难!

对于GNU Arm Embedded Toolchain环境的安装,这里需要注意:

将arm-gnu-toolchain-12.2.mpacbti-rel1-mingw-w64-i686-arm-none-eabi.zip文件解压,由于文件名称较长,所以将文件名称修改为C:\12_2_mpacbti_rel1,我放在了C盘

设置:ARM_GCC_TOOLCHAIN_PATH环境变量。

增加到PATH当中,;%ARM_GCC_TOOLCHAIN_PATH%

在终端环境中验证:

CMAKE安装

文件下载到本地,解压为CAMKE,将c:\cmake-3.31.0目录加入PATH当中

NINJA安装

将ninja-win.zip解压到c:\ninja目录增加到PATH当中

RA Smart Configurator (RASC)安装

将setup_fsp_v5_6_0_e2s_v2024-10.exe下载到本地,运行安装程序。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使用RASC来创建项目了。

VScode安装

将VSCode-win32-x64-1.95.3.zip下载和解压到c:\VSCode-win32-x64-1.95.3目录,加入到PATH当中

扩展安装

打开VSCode扩展,使用RENESAS搜索扩展程序

  安装两个扩展。

3、创建项目和运行项目

按照Creating and Building a Project指导进行项目创建。

VScode环境使用菜单创建项目

  创建程序,生成程序

  创建完成后,编译和构建项目

注意:我没有完成项目的自动创建和一体化调试。一下是:手工过程

进入项目目录,执行 cmake -DARM_TOOLCHAIN_PATH="C:/12_2_mpacbti_rel1/bin" -DCMAKE_TOOLCHAIN_FILE=cmake/gcc.cmake  -G Ninja -B build/Debug

 使用cmake --build build/Debug构建目录,使用code . 打开vscode

  运行debug按钮完成程序的下载和运行。

4、总结

目前可以编译、下载和运行项目,但是无法对项目进行调试

网友:
不能调试是因为:vscode插件与其它厂家的调试环境冲突,造成CMAKE不能编译造成的。但是可以通过配置调整就可以了

  找到.vscode文件夹 .vscode/cmake-kits.json文件,修改ARM_TOOLCHAIN_PATH 为ARM_GCC_TOOLCHAIN_PATH (需要环境变量)

在vscode的底部状态栏:选择"ARM GCC kit with toolchainFile"

程序打断点,然后构建。

  就可以调试了,但是发现断点的位置不是很准确。目前正在解决中

网友:
VSCode集成环境现在越来越多的厂商支持了

网友:
有点麻烦,不过VSCode的编程环境确实很好,要是有整合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