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志T113双核异构处理器的使用基于Tina Linux5.0——RTO ...

楼主(2024-11-18):
全志T113双核异构处理器的使用基于Tina Linux5.0——RTOS编译开发说明
**3、RTOS编译开发说明** **3.1、RTOS SDK与TinaLinux开发环境** RTOS SDK相关代码已集成到Tina Linux开发环境,Tina Linux开发环境下的rtos子目录即为RTOS开发环境。 ``` ├──brandy ├──bsp ├──build ├──buildroot ├──build.sh >build/top_build.sh ├──device ├──kernel ├──openwrt ├──out ├──platform ├──prebuilt ├──rtos #RTOS环境 ├──tee_kit ├──test └──tools ``` **3.2、RTOS编译** Tina集成了RTOS的编译、打包功能,而且适用于openwrt、buildroot等文件系统。这里以T113 S4平台作为例子进行阐述。 **3.2.1、关联RTOS方案** TinaLinux的SDK中,SDK根目录下有device目录,该目录存放的是不同处理器平台及主板的配置,以SBC-T113S4_NAND为例,它是以T113_S4为主控制器的,其配置文件就存放在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目录下,那么该主板如何关联RTOS方案呢? ```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 tree -l . ├── bin │ ├── amp_dsp0.bin │ └── amp_rv0.bin ├── BoardConfig.mk //关联RTOS项目的关键 ├── board.dts -> linux-5.4/board.dts ├── bsp │ ├── env.cfg │ └── sys_partition.fex ├── buildroot │ ├── BoardConfig.mk │ ├── BoardConfig_nor.mk │ ├──  │ ├── env_nor.cfg │ ├── swupdate │ │ ├── env_ab.cfg │ │ ├── sw-description-ab │ │ ├── sw-description-ab-rdiff │ │ ├── sw-description-recovery │ │ ├── sw-description-recovery-sign │ │ ├── sw-subimgs-ab.cfg │ │ ├── sw-subimgs-ab-rdiff.cfg │ │ ├── sw-subimgs-recovery.cfg │ │ ├── sw-subimgs-recovery-secure.cfg │ │ ├── sw-subimgs-recovery-sign.cfg │ │ ├── sys_partition_ab.fex │ │ └── sys_partition_recovery.fex │ ├── sys_partition.fex │ └── sys_partition_nor.fex ├── linux-5.4 │ ├── board_backup.dts │ ├── board.dts │ ├── board_lvds1024x600.dts │ ├── board_lvds1024x768.dts │ ├── board_old.dts │ ├── board_spi4bit_drv30.dts │ ├── board_spi4bit.dts │ ├── board_spi_sbc-t113s_v1p0.dts │ ├── board_tft1024x600.dts │ ├── board_uart3.dts │ ├── board_xr829_sbc-t113s_v1p1.dts │ ├── config-5.4 │ ├── config-5.4-recovery │ ├── config_uart3-5.4 │ ├── env.cfg │ ├── env_uart3.cfg │ └── sys_partition.fex ├── openwrt │ ├──  │ ├── sys_partition.fex │ └── sys_partition_nor.fex ├── sys_config.fex ├── sys_config_old.fex ├── sys_config_uart3.fex ├── uboot-board_backup.dts ├── uboot-board.dts ├── uboot-board-lvds-lcd1024x600.dts ├── uboot-board_spi0_1wire.dts ├── uboot-board_spi_sbc-t113s_v1p0.dts ├── uboot-board_spi_sbc-t113s_v1p1.dts └── uboot-board-tft-lcd1024x600.dts ``` 在这些配置文件中有一个文件BoardConfig.mk,它就是关联RTOS应用的关键,这个文件的内容如下: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bbs.aw-ol.com/assets/uploads/files/1731640284360-a7612410-1de1-45b4-aa50-de4f5ded5cc2-image.png) 配置RTOS方案名的关键字段LICHEE_RTOS_PROJECT_NAME:=xxxxx。以我司SBC-T113S主板为例,在BoardConfig.mk中配置的是t113_s4_c906_evb1_auto的RTOS方案。开发者可以通过修改LICHEE_RTOS_PROJECT_NAME字段,更改构建RTOS方案。 先进入Tina的rtos目录,rtos目录的内容如下: ``` ├──board ├──envsetup.sh >tools/scripts/source_envsetup.sh ├──lichee ├──out └──tools ``` 执行如下指令进行RTOS的环境配置 ``` source envsetup.sh #配置环境变量 ``` 我们看到可以选择的RTOS方案,即是LICHEE_RTOS_PROJECT_NAME字段可以配置的RTOS方案。 ``` last=t113_s4_c906_evb1_auto You're building on Linux Lunch menu... pick a combo: 1. t113_i_c906_evb1_auto 2. t113_s3p_c906_evb1_auto 3.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 4.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5.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non_os 6. t113_s3p_c906_example_demo 7. t113_s4_c906_evb1_auto 8. t113_s4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9. t113_s4p_c906_evb1_auto Which would you like? [Default t113_s4_c906_evb1_auto]: ``` 从以上RTOS的方案中,可以看到有支持t113-i处理器的,也有支持t113_s4处理器的,当前默认是t113_s4_c906_evb1_auto,这个是基于t113_s4处理器的方案。另外,这个方案是可以添加的,如果主板是基于T113I的,可以把t113_i_c906_evb1_auto作为蓝本增加自己方案,如果主板是基于T113-S4的,可以把t113_i_c906_evb1_auto作为蓝本增加自己方案。如何添加方案请看本手册的第六章节。 **3.2.2、单独编译RTOS方案** 执行lunch_rtos进行编译方案选择后,可以通过mrtos_menuconfig进行方案的配置,配置完成后即可通过m或者mrtos指令进行RTOS的编译。 ```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lunch_rtos last=t113_s4_c906_evb1_auto You're building on Linux Lunch menu... pick a combo: 1. t113_i_c906_evb1_auto 2. t113_s3p_c906_evb1_auto 3.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 4.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5. t113_s3p_c906_evb1_auto_non_os 6. t113_s3p_c906_example_demo 7. t113_s4_c906_evb1_auto 8. t113_s4_c906_evb1_auto_fastboot_video 9. t113_s4p_c906_evb1_auto Which would you like? [Default t113_s4_c906_evb1_auto]: 7 select=7... t113_s4_c906/evb1_auto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defconfig'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config' ============================================ RTOS_BUILD_TOP=/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RTOS_TARGET_ARCH=riscv RTOS_TARGET_CHIP=sun8iw20p1 RTOS_TARGET_DEVICE=t113_s4_c906 RTOS_PROJECT_NAME=t113_s4_c906_evb1_auto ============================================ Run mrtos_menuconfig to config rtos Run m or mrtos to build rtos ``` 以上提示我们通过mrtos_menuconfig可以进行应用的配置,执行结果如下: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bbs.aw-ol.com/assets/uploads/files/1731640399111-b6e0e6d4-a8f7-4b86-85fc-9e49dc078c0e-image.png) 从配置情况看,和Linux的内核配置比较接近,也是可以配置各种驱动外设,见下图: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bbs.aw-ol.com/assets/uploads/files/1731640414907-c84cfc5d-79b7-4699-89a1-1bc1e79d3863-image.png) T113系列拥有双核Cortex-A7核心,也拥有RV64-C906核心,这两个核心使用的外设是共通的,因此选择C906选择外设的时候,要避开Cortex-A7已经使用的外设。例如:Cortex-A7核心已经把PE2/PE3这两个GPIO作为UART来使用,C906就不能再使用PE2/PE3。 另外,这里要明确的一点是:每个RTOS应用也是有对应的配置文件的,对于t113_s4_c906_evb1_auto这个项目的配置文件在如下目录: ``` TinaSDK所在目录/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defconfig ``` 配置完成后即可执行m或者mrtos执行进行编译,指令执行结果如下: ```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mrtos build rtos ... ===There isn't tina environment.=== Note: will use shell command origin rather than the functon. Dark Builder Version (1.6.0 - BiCEP2 (Gravitational Waves)) *[CC] [SCRIPT]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sys_config.fex [CONF] [Tina-RT-Builder] .dbuild/..//include/generated/t113_s4_c906_evb1_aut o/autoconf.h [LDS] [Linker] 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freertos.lds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versio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obj-in.o [LD]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 if [ -n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 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then mkdir -p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 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fi Memory region Used SizeRegion Size%age Used RAM: 214096 B 6 MB 3.40% *[SYMS]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syms *[IMAGE][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34576 69048 10472214096 34450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 em.elf copying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 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to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 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freertos.fex #### mak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 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 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rtos_riscv_sun8iw20p1.fex' ping@embedall:~/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 从以上信息我们得到一些信息,编译出来的固件名字是freertos.fex/rtos_riscv_sun8iw20p1.fex,其实两个固件是一样的。固件是编译出来,但是这个固件如何打包到Tina生成的根文件系统中呢?请看下一章。 **3.2.3、在Tina下编译RTOS方案** 在TinaSDK根目录中,先选择好整体平台方案,见如下说明: * buildroot方案 1、首先使用如下命令选择整体平台方案 ``` ./build.sh config ``` 2、然后RTOS相关操作命令如下 ``` ./build.sh rtos #单独编译RTOS方案 ./build.sh rtos menuconfig #修改RTOS配置文件 ./build.sh rtos clean #清除RTOS编译中间文件 ``` 注意:执行./build.sh不会编译RTOS * openwrt方案 1、首先使用如下命令选择整体平台方案 ``` source build/envsetup.sh #生效环境变量 lunch #选择openwrt方案 ``` 2、执行make会先编译RTOS,再编译Tina * 快捷命令 在Tina根目录下,执行了source build/envsetup.sh配置环境后,可使用RTOS快捷命令进行RTOS的配置和编译等。 ![外链图片转存失败,源站可能有防盗链机制,建议将图片保存下来直接上传](https://bbs.aw-ol.com/assets/uploads/files/1731640728957-20b3f0e3-505c-4e2a-b368-f7b0e9e0b542-image.png) **3.3、RTOS固件打包** 我们以编译openwrt方案为例,在的编译openwrt的过程中,会首先编译RTOS,然后将生成的镜像文件自动拷贝到对应平台方案中,并且rt_system.elf重名为amp_rv0.bin,见如下信息: ``` xxx@xxx:~/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 make -j32 ===There is tina environment.=== Note: make is the shell functon in envsetup.sh. == action: openwrt_build, action_args: -j32 == ========ACTION List: build_rtos ;======== options : INFO: build rtos ... Setup env done! Run lunch_rtos to select project last=t113_s4_c906_evb1_auto select=t113_s4_c906_evb1_auto... t113_s4_c906/evb1_auto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defconfig'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config' ============================================ RTOS_BUILD_TOP=/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 RTOS_TARGET_ARCH=riscv RTOS_TARGET_CHIP=sun8iw20p1 RTOS_TARGET_DEVICE=t113_s4_c906 RTOS_PROJECT_NAME=t113_s4_c906_evb1_auto ============================================ Run mrtos_menuconfig to config rtos Run m or mrtos to build rtos build rtos ... Dark Builder Version (1.6.0 - BiCEP2 (Gravitational Waves)) *[CC] [SCRIPT]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sys_config.fex [CONF] [Tina-RT-Builder] .dbuild/..//include/generated/t113_s4_c906_evb1_auto/autoconf.h [LDS] [Linker] projects/t113_s4_c906/evb1_auto/freertos.lds CC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versio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common/obj-in.o LD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arch/obj-in.o [LD]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 if [ -n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then mkdir -p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 fi Memory region Used SizeRegion Size%age Used RAM: 214096 B 6 MB 3.40% *[IMAGE][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SYMS] [Tina-RT-Builder]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syms text data bss dec hex filename 134576 69048 10472214096 34450 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 copying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to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freertos.fex #### mak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bin'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board/t113_s4_c906/evb1_auto/bin/rtos_riscv_sun8iw20p1.fex'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rtos/lichee/rtos/build/t113_s4_c906_evb1_auto/img/rt_system.elf' -> '/home/ping/workspace/t113_tina5.0/t113_tinasdk5.0-v1/device/config/chips/t113_s4/configs/sbc_t113s4_nand/bin/amp_rv0.bin' ``` 然后在Tina环境中打包,确保RTOS编译固件amp_rv0.bin打包到根文件系统中。 说明: 1)buildroot需要执行./build.sh&&./build.sh pack命令 2)openwrt需要执行make&&pack命令 打包完成后,生产的固件位于tina5.0/out/t113_s4_linux_sbc_t113s4_uart0.img,可以使用PhoenixSuit工具烧录到主板上。 **3.4、RISC-V核启动** 进入主核Linux控制台后,执行如下命令即可完成RV核异构通信框架的初始化: ``` echo start>/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state ``` 注:T113-S4处理器包括了DSP HIFI核心,也包括了RISC-V核心,因此它应该具备remoteproc0/remoteproc1两个节点(这两个节点在内核的DTS中是可配置的,可以删除任何一个节点)。如果两个节点都在,那么remoteproc0节点是DSP核心,remoteproc1节点是RISC-V核心。 **3.5、RTOS镜像文件更新** 更新RTOS镜像文件的方法有以下两种: 1、Tina Linux环境下,按照RTOS编译、RTOS固件打包步骤重新编译固件,并烧录进开发板,之后再启动RV核。 2、通过adb push将新生成的镜像文件amp_rv0.bin推到/lib/firmware目录下,在Linux控制台依执行如下命令: ``` echo stop>/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state #关闭RV。 echo amp_rv0.bin>/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firmware echo start>/sys/class/remoteproc/remoteproc1/state #启动R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