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稳压二极管的第3脚什么用途?

楼主:
三脚稳压二极管的第3脚什么用途 ,查到两种说法,其一里面是有两个二极管,可以相互温度补偿。其二第3脚可以调节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然后相当于调节稳压值。

从图像是其二的说法。其一的画法一般是画稳压二极管

网友:
早期稳压管确实有两个稳压二极管封装在一个外壳之内的,目的是利用二极管正向压降温度系数补偿稳压管击穿电压的温度系数。但这种稳压管的符号并不是首帖图中那个样子。

网友:
首帖图中符号不是什么稳压管,而是并联稳压器的符号。这类器件典型型号有TL431、LM336等。其内部可比两个稳压管复杂得多,除电压基准源外,还包括一个运算放大器和一个双极型三极管。前面所说一个封装内部含两个稳压管并将两个稳压管联接处也引出的,正反两个方向可以对调,后面所说并联稳压器则不能正反对调使用。

网友:
这图示符号应该是电压基准芯片的
第三脚一般是取样端R,会连接到反馈网络中,对输出电压进行实时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