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有两台电脑,想用一套键鼠怎么切换?

楼主:
1、使用KVM 切换器可以让你用一个键盘、鼠标和显示器来使用多台电脑。使用简单,即插即用,不需要安装额外的软件。将KVM切换器的视频、键盘和鼠标接口分别连接到两台电脑上,上面有按钮可以在两台电脑之间切换,
2、可以下载一个软件Synergy,可以在不同使用系统之间共享一套键盘和鼠标,支持多种使用系统(Windows、Mac、Linux)。安装后在主控电脑上设置为“Server”,在被控电脑上设置为“Client”,配置电脑之间的布局和名称,启动Synergy服务,即可实现无缝切换。
3、如果你的两台电脑在同一网络下,可以使用远程桌面工具(如Microsoft Remote Desktop, TeamViewer等)将一台电脑作为客户端登录到另一台电脑上,然后通过一套键鼠来控制远程会话。
以上所述,无论你是选择硬件KVM切换器还是软件解絶方案,都能有效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哦。

网友:
如果两个电脑都启动了,他如何进行切换或者识别的

网友:
没必要吧。现在键盘鼠标这么便宜。KVM 切换器好像和 一套键盘鼠标差不多价呢。

网友:

给出一个比较折衷的方案,将其中一个PC开放远程,可以实现一套键鼠操作两台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