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自动充电原理-3张电路图看懂

楼主:
>>>>蓄电池自动充电器电路原理图(一)

电路如图4-8所示。FU是短路 保护管,LED I为供电指示,调节RP1可改变IC1的输出电压,RP2的中心端为电压比较器 IC?的正相输人端提供一参考电压,R3为充电电流 取样电阻 ,VD可防止电池放电.LED2是充电券谷清示,1.C2用来防止r脉冲干扰。

自动停充的控制原理是:充电电流随充电的进行逐渐减小,在R3上的压降也减小。若它小于RP2上的设定值,IC2的②脚电平与③脚电平的关系由高于查为低于⑥脚输出电高电平。

跳变至低电平,VD反偏、充电电流下降为零,此时,由于R3上已无压降,哉IC&的的脚保持低电平,LED2发光指示电池巳充足电待用。

元器件可参照图4-8选取。1CI上应加装散热器,1C2并不一定要使用LM741,其他型号的单运放或多运放的一个单元也可以。

调试过程如下:先不装IC2,不接蓄电池,调节RP1,使ICl的输出电压为B.5V.断开进电:装上IC2,接上充足电的两蓄电池组。恢复供电,调节RF z便LEDz田个发元到开始发元,固定RP1和RP2即可。
>>>>蓄电池自动充电器电路原理图(二)

图4-9为自动充电器电原理图。220V市电经变压器 T降压获得次级电压U2,经VD1~VD4格式整流输出直流脉动电压,由正极A点经过继电器 常闭触点 K1-2、R4、电流表PA、VT1,通过蓄电池GB、VT2至负极B点对GB进行充电,调节RP1的大小,即调节VT1、VT2的基极电位,从而调节VT2的Icb,即充电电流大小。由于蓄电池端电压能反映其充电情况,故以标称电压为12V的蓄电池为例,当电池电压上升到(12/2)*2.5=15V时,VT3饱和导通,K1得电吸合,常闭触点K1-2断开,切断充电回路,充电器停止充电。

调节RP2,可设定蓄电池充满自停的上限值。LED1为电源指示,LED2为充电指示,充电电流越大,LED2越亮,反之越暗。蓄电池的充电电流为蓄电池的安时值与充电率的乘积,如有一蓄电池为24V,6Ah,那么其充电电流约为=(6/10)x(1+20%)=0.72A.率满自停限定值为(24/2)x2.5=30V。

>>>>蓄电池自动充电器电路原理图(三)

常见的蓄电池自动充电器是在充电的同时检测蓄电池电压的大小而实现自动控制的目的。然而,在有充电电流通过时,蓄电池两端电压会偏高,因此根据蓄电池电压的大小很难准确判断它的充电程度。本文介绍的自动蓄电池充电器,其充电电压同基准电压的比较是发生在没有充电电流流过的一段时间内进行的,这样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蓄电池的充电程度。当蓄电池被充到规定电压值时,充电器会自动停止充电,防止蓄电池过充电。

电路如图4—10所示。这是一个以晶闸管 元件为核心的自动充电器。当充电器接人已放完电的蓄电池时,晶闸管VS在每一个正半周开始的时刻导通,对电他进行充电。在正半周的末尾,当充电电压低丁蓄电池电压时,晶闸管VS关断。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电压增大,晶闸管导通的时刻逐渐推迟。在正半周开始时,VS处于关断状态,此时充电电压和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以决定VS是否导通。当电池两端电压达到—定值(约13.5V)时,由于VD3的限压作用VT不再有电流通过,VS截止,自动停止充电。

因中VD3的稳压值决定了基准电压的高低。若蓄电池最终所充的电压达不到要求值,则可以选择稳压值大—些的稳压管。为了调节方便,也可以在VD3两端并接一个数十千欧的电位器 ,同时将图中VT的基极接至电位器的滑动端。

R1和氖泡HL构成电源指示。这里不宜通过采用发光二扳管接在整流输出端的方式进行电源指示,因为这样会构成蓄电池向VT的发射结、VS的控制极进行放电的回路,容易造成VT的发射结、VS的控制极损坏。

按图中整流二极管 VDl、VD2(1N5401)和VS(6A)的取值,充电器的充电电流可达3A。充电电流的大小以及充电是否结束,可以通过电流表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