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保质期,机器就出问题?

楼主:
感觉现在的东西越来越不耐用,以前可以用个十年二十年的产品,但现在常常出现才过一年,刚刚过质保,机器就开始不好用,小毛病不断。比如,管管前不久就才刚修了家里的净化器,保质期一年,刚刚过保一个多月。-_-||。。

为什么以前的东西可以好好的用上那么多年,而现在却不行呢?

是硬件材料的质量问题? 是硬件电路设计上的缺陷?还是......人为软件控制???

对此,大家怎么看?关于原因,有人了解过吗?

要想设计一款经久耐用的产品,各个环节的注意事项一定要注意:

干货!PCB设计的注意事项

电磁兼容试验的注意事项

设计高速电路板的注意事项

电子电气工程师必知必会(第3版)

电源变压器的冷知识

网友:
以前的成本高,当时利润更高,那个时候还都是刚做产品,良心,现在各种降本增效,竞争大

网友:
这种事情个人感觉还真是比较普遍的,确实没有之前那么耐用了。

网友A:
器件寿命可以通过计算和实验结合的方式获得,单一品类的公司就更好控制了,有足够的实验数据选择刚好合适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器件寿命可以通过计算和实验结合的方式获得,单一品类的公司就更好控制了,有足够的实验数据选择刚好合适的 ...

所以,按这个说法,还是厂商那种故意的啦

网友B:
若是所有产品都用个十年二十年的,谁来为经济增长买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是所有产品都用个十年二十年的,谁来为经济增长买单呢

个人感觉这种说法是非常短视和不明智的。。。。

经济增长不是靠劣质产品增起来的。。。。

网友:
应该是产品逐步升级,增加更多新的功能来实现。。。。。

譬如:电脑、手机之类。。。。。。。

网友:
一般是食品才有 “保质期”一说,在期限内不变质。保质期内储藏条件也符合而发生了变质,就是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了,生产厂家该被处罚的。

你说的大概是“保修期”,过了这段时间不负责(免费)维修之类的服务。保修属于服务合同条款,买卖双方约定的。因为损坏原因很多,一般厂家也不会无限时间提供售出去的产品的服务,这也是很高的成本。至于产品什么时候会坏,不厚道(猜测)的厂商也许会根据这个时间的评估来制定服务策略,或者选用元器件寿命只考虑满足行业内通行的售后服务期的下限。

但是,要让产品刚过了保修服务期就坏,这个一般说是很难精准控制的。除非是故意的(在软件里面做了定时器),为了让旧的东西淘汰掉,给新东西腾出来市场。

网友: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节奏块。

网友:
计划性报废,千万别升级,越用越卡,我就赖在老版本了

网友:
我要不是一个专业软件必须win10 好像是vscode
根本不升级win7用的很流畅

网友:
做打印机的朋友说过:打印机的控制器中会设置时间,到时间就得修。

网友:
以现在的技术,选择质量好的产品元件,一般的家用电器可以做到一年以上的无故障的使用。

网友:
以前家用空调的质量不是以很好,格力空调加大对空调机的机械部分的研究,后来就推出了空调七年保修。

网友:
现在的产品除了设计,生产制造,检测,还有就是产品的可靠性测试,象手机,汽车等消费品在产品投产前都是要花大价钱做产品的可靠性测试,把产品存在的问题在大批生产前就要解决。

振动试验就是产品的力学的可靠性试验。

网友:
前几天刚看到个视频,就讲的计划性报废。通过软件设定或者测试硬件某个零件的使用寿命,然后在保修期过后不久差不多就达到零件的使用寿命了从而导致东西坏了要更换。

像手机电池,从原来的可拆卸到后来的一体化不可拆,也是计划性报废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