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励磁调速装置电路图

楼主:
串级调速属于变转差率调速技术的一种,是通过绕线式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转子回路引入附加电势而实现的;原理如下:

假设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在额定速度下稳态运行,电磁转矩和负载转矩相平衡,如果这时候在转子回路串入一个与转子电势频率相同、相位相反的附加电势后,转子电流减小,从而使电动机产生的电磁转矩减小,因电磁转矩小于负载转矩,故电动机转速必然下降,随着转速下降转差率增大,转子电压升高导致转子电流增大,当转子电流所产生的转矩再次和负载转矩达到稳态时,电动机此时在一个更低的转速下稳态运行;

保持附加电势和转子电势频率相等、相位相反,调节附加电势的大小,就可以在额定频率以下对电动机转速进行上下调节;这是低同步串级调速;

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一台直流励磁异步调速电动机,这是否属于串级调速,但是怎么确定转子的频率和相位再直流电源逆变和转子的电势相叠加呢?具体调速电路结构是怎么样的?

第二个是,从能量流动方式讲,低同步串级调速,相当于调速装置从转子抽走能量回馈到电网,但是上一个问题的直流调速是没有回馈功能的,能量都是以热量的形式耗散,在励磁调速装置通过什么耗散能量?而且这么大的能量温度上升很快。

直流励磁调速装置电路图 题目说的是图 图没上传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

题目说的是图

图没上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