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34110无法把配置写入Data Memory

楼主:
在Data Memory里点write All提示No parameter matched address。我人肉把VEN短接到REG25脚,打开U4以后,BQStudio能显示电压698mV,同时也能读到温度,电流等。证明电路是没问题的。还查到有贴子说是在Data Memory里点write All之前没有点CAL_TOGGLE按钮才会出现这种错误,但我提前点了CAL_TOGGLE,并且在状态寄存器里确认了是在标定模式。跪求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图1 我的分压网络

                            图2 错误提示和ev2400 bq studio 以及bq34110版本号

网友A:
见这个帖子,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1477-1-1.html

网友B:
“No parameter matched address”的错误提示

可能是写入的参数地址与BQ34110的内部寄存器地址不匹配。
检查下写入的参数和地址是否与BQ34110的技术参考手册中的描述相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这个帖子,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31477-1-1.html

我看了它才发贴的,不太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 parameter matched address”的错误提示 可能是写入的参数地址与BQ34110的内部寄存器地 ...

我就没有写地址,都是BQ Studio自己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