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门到入神!功率放大器应用——铁电材料极化测试

楼主:
从入门到入神!功率放大器应用——铁电材料极化测试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介绍的不错,感觉压电陶瓷懂啦

网友A:
ATA-7000系列功放,输出电压正负10KV,频率0-100K,输出电流能到多大呢,

输出电压是用升压变压器吗

网友:
  功率放大器是一种用来将输入信号进行放大的电子器件。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和工作原理,功率放大器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在本文中,安泰电子将介绍一些常见的功率放大器类型。

  A类功率放大器:A类功率放大器是最简单的功率放大器类型之一。它通过使用单个晶体管或真空管来放大信号。A类功率放大器在整个输入信号周期内都处于导通状态,因此对信号进行全功率放大。尽管A类功率放大器具有良好的线性度和低失真,但其效率较低,因为在整个工作周期中,总是有功耗在放大器中消耗。

  B类功率放大器:B类功率放大器通过使用一对互补的输出晶体管或真空管来工作。其中一个晶体管负责放大信号的正半周,另一个晶体管负责放大信号的负半周。这种配置使得B类功率放大器在单个晶体管或真空管导通时,能够实现高效的功率放大,提高了整体的效率。然而,由于在两个晶体管之间切换时可能会出现交叉失真,因此B类功率放大器的线性度较差。

  AB类功率放大器:AB类功率放大器是A类功率放大器和B类功率放大器的折衷方案。它在A类和B类之间结合了两者的特点。AB类功率放大器在输入信号为低功率时通过单个晶体管或真空管进行放大,以保持较好的线性度。当输入信号较大时,AB类功率放大器自动切换到采用一对互补的晶体管或真空管来提供较高的功率放大。

  D类功率放大器:D类功率放大器采用了数字脉冲调制(PWM)的原理。它将输入信号进行数字化,并通过高频的开关电路将数字信号转换为脉冲信号。这些脉冲信号经过滤波器,重新合成为模拟的输出信号。D类功率放大器的优点包括高效率和低功耗。然而,由于脉冲开关过程中可能引入一定的失真,因此对于某些应用,如音频放大,可能不适用。

图:ATA-308C功率放大器指标参数

  除了上述提到的类型,还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功率放大器类型,如:

  E类功率放大器:适用于高频率和高效率应用。

  F类功率放大器:主要用于射频应用,具有高效率和良好的线性度。

  开关功率放大器:通过开关电路将输入信号快速切换为高电平和低电平,以获得较高的效率。

  功率放大器有多种类型,包括A类功率放大器、B类功率放大器、AB类功率放大器、D类功率放大器等。每种类型都有其特点和应用场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功率放大器非常重要。功率放大器https://www.aigtek.com

网友A:
Aigtek:功率放大器分为哪几种类型-电子工程专辑
https://www.eet-china.com/mp/a362890.html

上面说D类放大器对音频放大可能不适应。

实际上我们的振动台放大器就是用D类放大器的。D类放大器已经广泛应用在音频放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TA-7000系列功放,输出电压正负10KV,频率0-100K,输出电流能到多大呢, 输出电压是用升压变压器吗

您好~输出电流可以到40mAp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gtek:功率放大器分为哪几种类型-电子工程专辑 https://www.eet-china.com/mp/a362890.html 上面说D ...

老师,我们这边倒是有不少客户都是做压电陶瓷振动试验的,您说的D类功放我们用在音频也是没问题的,但就是有点大材小用的感觉了?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