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XX6-A-XX-BT工控主板不开机故障

楼主:
请问哪位大神有ET-XX6-A-XX-BT工控主板的电路图纸,急需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这是什么主板啊,具体什么情况啊,也不仔细说一下。。

网友:
工控主板的电路图一般不会公开的,只会公开系统接线图。而且就只有这简单的型号,更难找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