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放电,为什么存在预充的概念,预充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纯电动汽车,作为新能源交通工具的代表,其核心运行机制可以被概括为电能的存储与释放。在保障这一过程的安全性方面,纯电动汽车的预充电路设计的主要作用是在电池组与车辆其他高压组件连接之前通过控制电流的缓慢增加来预热和准备电池,避免直接大电流冲击导致的潜在危害。这种逐步建立电压的过程,不仅保护了电池的健康,还避免了因电流突变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

一、预充的原理

预充并非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充电那么简单,而是电机控制系统中一个关键的步骤。核心在于超级电容,这个小小的组件确保了电机能够平稳高效地运行。当车辆启动时,电容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它避免了电流直接冲击电路,而是通过一个小的回路逐渐增加电压,这个过程就是预充。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保护了电路不受突然高电流的伤害,同时也让外部电路能稳定承受高压。

为什么汽车在接入高压电源时需要预充?答案藏在电机控制器内部的超级电容中。如果电容没有经过预充就直接接入高压,那么由于电容内部短路的特性,会直接导致接触点烧毁。因此,正常的启动顺序是先闭合辅助继电器,再进行预充,通过电阻降低电流,完成对电容的预充过程。这样,当电容充满电后,其与电池包之间的电压差消失,再闭合主正继电器就不会有电火花产生,从而保证了系统的安全。

二、吉利几何的预充策略

以吉利几何为例,无论是在放电还是充电过程中,都会进行预充操作。这一设计反映了制造商对电动车性能和安全性的重视。通过对预充过程的精细控制,不仅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也提高了整车的安全性能。

预充不仅是电动车技术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更是保证电动汽车安全、高效运行的关键环节。了解并掌握这一过程,对于每一个电动车用户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在现代电动汽车技术中,吉利几何电池包的设计采用了两个预充继电器和两个预充电阻,以保障电池的安全性。该电池包配备有两个高压插头,一个用于高压放电的输出,另一个则用于直流快充的输入。在高压放电输出端和直流快充输入端,均设有预充电路,以确保电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具体而言,高压放电输出端的预充电路在开始放电前,首先对高压线上的电容进行预充,完成这一步骤后,再闭合主正继电器。这样做可以避免产生电火花(由于没有电压差),从而确保了主正继电器的安全运行。而直流快充的预充电路,则主要用于在充电开始前预先闭合,目的是防止充电桩在开始充电时,由于电流控制不及时而导致回路中电流过大的情况。通过先闭合预充电路,经过一段时间稳定后,再闭合快充继电器正式充电,从而有效避免因电流过大而引起的问题。

预充并非真正的充电过程,而是一种特殊的电路保护措施,它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电池使用的安全性,也优化了充电效率,为电动汽车的可靠运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网友:
谢谢科普,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点

预充开关相当于一个限制电流的开关,是否可以用IGBT或者GaN器件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