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亚迪汽车:慢充的充电线,为什么需要一个控制盒?

楼主:
01传导充电线要求

国家标准GB/T 18487.1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定义:

使用模式2进行充电时,使用下图1所示的控制导引电路,进行充电连接装置的连接确认,及额定电流参数的判断。

图1 模式2控制引导电路

1)充电连接装置的载流能力

车辆控制器通过测量检测点3与PE之间的电阻值(CC信号),确认充电连接装置的额定容量;

2)识别供电设备功率

通过检测点2的PWM信号占空比(CP信号),确认供电设备的最大供电电流。振荡器电压如下图所示:

图2 PWM信号占空比

设置PWM控制导引信号的占空比,告知电动汽车其最大供电电流。

3)供电设备输出

车辆闭合S2开关,供电设备的控制装置检测后,闭合继电器k1和K2,向车辆的充电机供电,开始充电。(详细充电的流程后续分析)

02 充电线的控制盒

如上述介绍,模式2充电线,需要检测连接确认,充电线和充电设备的规格参数,因此,充电线需要有控制盒,通常设置在电缆上,如下图所示的“缆上设备”;

图3 模式2充电线

吉利的几何A车型,以及AION LX车型的充电线,控制盒设置在电缆上,如下图所示:

网友:
我就把我家的充电器给改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