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列哪款芯片的功耗最低

楼主:
想做一个电池供电的项目,STM32系列那款芯片功耗最低呢?请各位大侠推荐一下。

网友:
低功耗系列有STM32L0、STM32L1、STM32L4、STM32L4+ 以及STM32L5,新一代超低功耗系列有STM32U0和STM32U5,一共7个子系列。

具体选哪款根据你项目硬件需求决定,你自己去选型吧。。

网友:
当然最新的U系列了

网友:
L系列得应该不错,之前我们穿戴设备用的就是L系列的。

网友:
不过好像除了U系列更低功耗的,也可以去看看

网友:
不能只看休眠功耗,如果不是必须只能用STM32,最好看看除了STM32之外的别的片子的做法。

网友:
这个的考虑你具体用的功能外设都有哪些,基础功耗最近出的片子都挺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