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不能转成焊盘,有没有好的办法?AD23以后的版本好像是可以的,我这个是旧版本

楼主:
铜皮不能转成焊盘,有没有好的办法?AD23以后的版本好像是可以的,我这个是旧版本

网友A:
这咋又扯上人家软件版本了
即便是Protel 99SE软件,这种问题也是能解决的
不就是想保留铜皮的外形吗,

如果直接删除铜皮,直接放焊盘又达不到铜皮的外形形状

那就直接在铜皮上放置焊盘,手工给焊盘添加网络编号n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咋又扯上人家软件版本了 即便是Protel 99SE软件,这种问题也是能解决的 不就是想保留铜皮的外形吗, ...

这个是可以    只是没那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    只是没那么完美

啥叫完美,做出来的板,都是铜皮,

焊盘和铜皮只是在软件上区分的

要记住,用AD等软件画电路板图,就是工具而已,说白了,就是连线和打窟窿洞洞,别想那么复杂,把画电路板图往复杂里整,总整不明白

网友:
举个栗子

华为能够利用芯片堆叠工艺,将14nm的芯片叠加为具备7nm性能的工艺,能做的7nm,也是7nmx芯片,这叫完美吗,照样无敌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用的是AD16,做封装时直接做成焊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