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画PCB

楼主:
画了十多年的PCB竟然不知道如何正确画PCB。因为是低速的板子只要连通了就工作了,其它没有任何经验。下面的问题请高手给点指点

1、什么是“分隔地”

2、SMT焊盘如何防止“立碑”

3、过孔与线径是什么关系

4、非本站的封装,如何确定1PIN的位置?

5、如何顺利的导出焊接文件

6、如何理解3H原则

7、什么是高频地环路

下面是仿照图

网友:
过孔和线径的关系值得深究

曾经遇到一个项目,10v的电源线上就只有一个过孔

竟然支持1A左右的电流,过孔的电流能力出乎意料

网友A:
都是经验之谈 我看过中兴内部流出的一个pdf 200页总结。

网友:
开篇就是先分大的区块,顶层先设计先好好想,再动手

网友:
SMT焊盘如何防止“立碑”,这个主要是受力不均导致的,前后线宽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经验之谈 我看过中兴内部流出的一个pdf 200页总结。

200页你倒是说说呀,吃独食还吧唧嘴的行为是缺少公德心的表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MT焊盘如何防止“立碑”,这个主要是受力不均导致的,前后线宽要一样

有些不同的封装采用共用焊盘也容易 “立碑”,比如 0402  0603  0805  画成同一个封装,0402 元器件就容易“立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不同的封装采用共用焊盘也容易 “立碑”,比如 0402  0603  0805  画 ...

这就不是正常可取的方式,虽然不同的封装管理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就不是正常可取的方式,虽然不同的封装管理比较麻烦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老板要求用共用封装消耗库存MLCC,前面的板子没问题,到了0402就一堆的“立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老板要求用共用封装消耗库存MLCC,前面的板子没问题,到了0402就一堆的“立碑 ...

0402的封装太小了,锡膏在熔化的时候直接就被拉起来了,也够奇葩的,0805的焊盘都比0402的件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0402的封装太小了,锡膏在熔化的时候直接就被拉起来了,也够奇葩的,0805的焊盘都比0402的件大了

对,电路板从设计到加工成产品过程中门道很多,但是在外行人眼中就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
看看IPC-2221A 印制板设计通用标准

网友:
SMT焊盘如何防止“立碑” ,焊盘大小两边一样,出线方向一样,线径一致。

网友:
SMT立碑问题  工艺要求焊盘上不可以打过孔   不知道现在的工艺是否支持焊盘上打过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T焊盘如何防止“立碑” ,焊盘大小两边一样,出线方向一样,线径一致。

这是工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