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2pin的stm32芯片之间的固件能直接替换使用吗?

楼主:
有人和我说F765上的固件可以不经重新编译直接烧录到H753或H743上运行。还是带OS的固件。

自己的感觉是应该不行吧(主频都不对)。但是没有硬件可以验证而且以前也没做过这么直接混用的。

所以这个可以做到吗?

多谢啦!

网友:
对于可以直接移植的,官方应该有指导文件,不要这样直接下载

网友:
我感觉直接下载进去应该可以,不过有些外设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
如果都是ST的固件,我感觉带不带OS的程序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OS一般只关联到内核,只要内核用的一样,OS底层基本不用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