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钛丝(SMA)的可靠性设计(5) 位移设计

楼主:
前言

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 SMA),也叫形态记忆合金、钛镍记忆合金,它是由Ti(钛)-Ni(镍)材料组成,经过多道工序制成的丝,我们简称钛丝。本文研究的是钛丝驱动技术,通过电来驱动钛丝的可靠性设计,方便大家在机械电子工业应用等领域快速有效的转化为科技成果。

5  位移设计

关于驱动钛丝的可靠性设计,位移设计同样非常的重要,它反映了工业化产品的控制稳定性和寿命。接下来,我们将位移设计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

  1. 钛丝的0点位置设计

在上一节力量设计中,我们提到了初始载荷的恢复不到位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0%的位置和初始载荷的大小存在的0点漂移现象,初始载荷越大,0点漂移值越大(如下表: X坐标是初始载荷g ,Y坐标是钛丝收缩率5%对应的位移量5mm)。

我们以规格:∅0.15mm,长度100mm为例,结合表5《表5钛丝通电加热收缩力计算表》,我们提供的初始载荷是128g,那么钛丝的0点位置就会漂移到-0.4mm位置。钛丝被拉长了0.4mm,那么它的驱动位移量,还是5mm,只是整体往后移动了0.4mm。

所以我们在结构设计当中,需要考虑钛丝的0点位移的漂移补偿设计。

不然的话,我们设计出来的驱动机构,就会出现只有4.5%的驱动位移量,损失了0.4mm的驱动位移量。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预设的长度100mm的钛丝,换成长度99.6mm的钛丝,这样我们可以得到4.95mm的最大位移量。

  1. 钛丝的终点位置设计

我们通过试验验证,钛丝驱动收缩位移量和寿命是反比关系。在额定载荷的前提下,在老化测试中驱动次数越多,钛丝驱动位移逐渐衰减。以0.15mm的钛丝的测试数据为例(见下图): X坐标是老化次数(万次),Y坐标是钛丝收缩率5%对应的位移量5mm

由于这根钛丝经历了漫长的反复伸缩,发生了疲劳性的拉长现象。

可以理解为:

规格:∅0.15mm,长度100mm

已经改变成了

规格:∅0.145mm,长度100.5mm

这根钛丝的基本特性还是存在的,且物理参数指标保持不变。

所以,我们在位移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们产品的实际寿命需要,选择合适的收缩率。

例如:

产品驱动寿命需求1000万次,设计驱动位移量控制在1-2%的收缩率指标位置;

产品驱动寿命需求50万-100万次,设计驱动位移量控制在3-4%的收缩率指标位置;

产品驱动寿命需求小于100次,设计驱动位移量控制到最大至5%的收缩率指标位置。

  1. 钛丝驱动位移设计常见结构模型

很多的情况下,我们都可能会发现我们的驱动位移量不够,在钛丝的合适收缩率情况下增加位移的结构模型有很多。

例1:杠杆结构

我们采用直线形态的钛丝驱动杠杆,直线钛丝∅ 0.15mm,长度100mm,我们设计4%的位移量,通过1:1.25的杠杆比例,让驱动位移达到5mm的效果。

例2:琴弦结构

我们采用多个直线形态的钛丝错位叠加,钛丝和钛丝之间采用传动的滑块相互连接,钛丝越多,驱动位移越大。

例如3根直线钛丝∅ 0.15mm,长度100mm,我们设计4%的位移量,每根钛丝产生4mm的驱动位移,3根钛丝让驱动位移达到12mm的效果。

例3:三角函数结构

我们将一根钛丝,两端固定,中间作为驱动点,钛丝的驱动点和固定点形成三角函数关系,我们可以利用勾股定理得到类似杠杆的放大效果,得到更大的驱动位移量。

当sinA=0.4时,钛丝的直线驱动方向的位移量是驱动点的方向的1:3倍关系,钛丝∅ 0.15mm,长度100mm,我们设计4%的位移量4mm,在驱动点的方向,我们会获得12mm的驱动位移量。

例4:U型+三角复合结构

为了满足空间布局,同时又要满足位移量和力量的需求,我们可以采用U型驱动和三角函数驱动的组合驱动形态,获得最大位移量的同时,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力量。

当sinA=0.4且复合结构的每段长度相同时,钛丝∅ 0.15mm,长度100mm,我们设计4%的位移量4mm,在驱动点的方向,我们获得了7mm的驱动位移量和2倍的驱动力量。

  1. 位移设计常见问题

(1)驱动位移不足:比如设计要驱动4mm位移,但实际应用中只有3.5mm,一般是执行力量超标导致,调整执行力量即可(参考第4节力量设计)。

(2)冷却恢复不到位:一般是没有初始载荷,或初始载荷偏低,或者未考虑0点漂移现象(参考本节第1条)。

(3)寿命偏短:前几千次能正常驱动,几千次后驱动不到位,这种情况一般是执行力量超标、驱动余量不足(参考第4节力量设计)、设计驱动位移量偏大(参考本节第2条)。

(4)位移需求量不足:位移需求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需结构设计处理(参考本节第3条)。

为了让驱动钛丝在工业应用中切实落地,我们制作了包括《财哥说钛丝》、《驱动钛丝(SMA)的可靠性设计》、《SMA基础参数计算模型》、《SMA常见10大结构模型》等系列视频和文章供大家参考,欢迎大家的关注和交流,请点赞收藏!

钛丝科技   出品

作者 财哥说钛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