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是不是都要添加库的路径

楼主:
有两个地方要加载库 是不是都要添加库的路径

网友A:
工程应该就是这个工程文件用的吧,已安装,应该这个软件多有功能都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应该就是这个工程文件用的吧,已安装,应该这个软件多有功能都能用

都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