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开关速度多少ns才算是高速MOS?怎么定义这个是不是高频MOS

楼主:
到底开关速度多少ns才算是高速MOS?怎么定义这个是不是高频MOS

网友:
“到底开关速度多少ns才算是高速MOS?怎么定义这个是不是高频MOS”

听着或看着这个问题,很高大上,很专业,对一线的工程师们来说其实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
开关速度是衡量MOS管性能的指标之一,但具体多少纳秒(ns)才算是高速MOS,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取决于具体的用途场景。

所谓的“高速”这个术语是相对的,是随着技术、时间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

网友:
比如, MOS 管的开关速度小于 100ns纳秒时,说是高速 MOS没问题

按场合说,手机的无线通信方面,可能需要MOS晶体管在几个GHz的频率范围内工作,是高速
数字逻辑电路中,可能只需要在几百MHz的频率下工作,我们也说是高速数字逻辑电路

网友:
速度太快了,EMC就得更加注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