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关于POE供电与网络通信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小弟在测试POE口通讯时发现,在不带载的情况下网络可正常通信,但是一旦带载,网络信号就会被中断。按说网络信号是差分信号,和直流供电是不影响的,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分析解决了,求大佬们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小弟在测试POE口通讯时发现,------两边分别是什么设备,距离多少,什么网线,什么通讯方式????

在不带载的情况下网络可正常通信,-------负载多少? 什么通讯方式正常?? 连接速度多少??

但是一旦带载,网络信号就会被中断。--------负载多少?什么信号中断???

以上的问题你什么也没有说清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 小弟在测试POE口通讯时发现,------两边分别是什么设备,距离多少,什么网线 ...

一边是自己做的交换机,网线是超五类的,距离不管长短都有问题,另一边是思博伦的网络测试仪,千兆的网络,主要是做打流测试。 负载的话是电子负载的CC模式,POE口是BT标准的,55V输出,带1.6A也就是90W左右。现象是打流测试本来是正常的,但是PD端只要一带负载,网络就中断了。我们测试的连接方式是 交换机POE口→PD(自己做的,MP8020的检测芯片,等于说是把电和网络分开)→电给负载、网线通讯接网络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边是自己做的交换机,网线是超五类的,距离不管长短都有问题,另一边是思博伦的网络测试仪,千兆的网络 ...

你要测试的是自己做的交换机???那你买没买成品好用的交换机作测试对比啊????

你说的还是不够详细,没法具体帮你分析。。

POE交换机除了单个的端口供电功率,还有个总供电功率。市面上有的8口POE交换机总供电功率是90W,单个端口供电功率是15.4W。如果每个端口的供电功率都使用到顶峰,8个端口就是8×15.4=123.2W。这样就超出了本台交换机的总功率,供电自然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使用POE交换机要有个妥善的搭配,功率大的受电设备和功率小的搭配起来使用。

网友C:
交换机就一个网口,你怎么把它既给网络分析器,又给负载?网线一分为二?测试图赶紧上一下。

你说的PD带载通信就失败,此时PD是否握手成功?握手期间通信是正常的?

以我的经验,八成是你的PD设计出错了,电源正负接的不对。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个,MPS电源小课堂,有讲一些POE的原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E4MzQwMw==&mid=2884007507&idx=1&sn=1bdda35bdccdb8fe22a72b07ac786692&chksm=b8e30f978f9486811c0a07dafafbfc3f1e1e06892e8dc19fefe5e980d695dd043bdd3b4ac38b&scene=178&cur_album_id=1867116602916192260#rd

网友E:
"POE口通讯时发现,在不带载的情况下网络可正常通信,但是一旦带载,网络信号就会被中断。"

根据IEEE 802.3af标准,最大输出功率不超过15.4W,而IEEE 802.3at标准可达25W。

网友:
如没有连接方面的错误,如果POE交换机或供电模块的输出功率不够,不足以支持带载设备,可能会让网络信号中断。

网友F:
如果PSE(供电设备)的输出功率不足以满足所有以满功耗运行的PD(受电设备),PoE PD可能会间歇性断电或重新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就一个网口,你怎么把它既给网络分析器,又给负载?网线一分为二?测试图赶紧上一下。 你说的PD带 ...

有PD啊,就是个分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POE口通讯时发现,在不带载的情况下网络可正常通信,但是一旦带载,网络信号就会被中断。" 根据IEE ...

我们的供电标准是BT的,可以到90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个,MPS电源小课堂,有讲一些POE的原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E4MzQwMw== ...

好的,谢谢老师,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PSE(供电设备)的输出功率不足以满足所有以满功耗运行的PD(受电设备),PoE PD可能会间歇性断电或重 ...

满足的,我们做的是BT的

网友:
大家的评论都很专业,值得学习学习,收藏了,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这个,MPS电源小课堂,有讲一些POE的原理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wMTE4MzQwMw== ...

这个讲的太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