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S78-DK】测评+快速移植UART驱动

楼主:
【前言】
最近在调试音频,遇到i2s的驱动不成功的问题,准备从头定制自己的工程,第一步先移植UART工程。
【驱动获取】
首先使用STM32CubeMX配置并生成UART4的工程,生成后调试没有问题之后,生成单独的usart.c/h。
2、接口添加printf的代码:
/* USER CODE BEGIN 1 */
/* ------------------通过重定向将printf函数映射到串口4上-------------------*/
#if !defined(__MICROLIB)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__asm (".global __use_no_semihosting\n\t");
void _sys_exit(int x) //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
x = x;
}
//__use_no_semihosting was requested, but _ttywrch was
void _ttywrch(int ch)
{
ch = ch;
}
//struct __FILE
//{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endif
#if defined ( __GNUC__ ) && !defined (__clang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 实现串口发送一个字节数据的函数 */
//serial_write(&serial1, (uint8_t)ch); //发送一个自己的数据到串口
HAL_UART_Transmit(&huart4, (uint8_t *)&ch, 1, 1000);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1 */
3、将usart.c/保存,然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两个工程添加到新的工程中,同时把usart.c添加到工程。
4、将工程引入到main.c中,添加初始化MX_UART4_Init();再添加测试代码并下载好后,就可以快速实现printf了:
【总结】
以前在使用一个外设总要从stm32cubmx来配置,现在保存好后,直接引入工程中,就可以了,应该轻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