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全桥整流二极管上的脉冲电流如何估算?

楼主:
 请教各位大佬:

1.在单相全桥整流电路中,刚导通时二极管上的脉冲电流的大小如何估算?

2.在电容放电最后,开始充电时二极管上产生的电流如何计算?

网友A:
【在单相全桥整流电路中,刚导通时二极管上的脉冲电流的大小如何估算?】

你已经仿真出来了,从波形图中读出电流数值就是了,为什么要估算?

网友A:
【在电容放电最后,开始充电时二极管上产生的电流如何计算?】

你好像没有弄清楚,二极管中的电流是连续的(这里的“连续”是数学概念),虽然理想二极管承受反向电压时其中电流为零。所以我们说【开始充电时】这个时刻,二极管上的电流必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容放电最后,开始充电时二极管上产生的电流如何计算?】 你好像没有弄清楚,二极管中的电流是连续 ...

感谢解答! 嗯是我没有描述清楚,我主要想知道图中刚开始D1上的脉冲电流是怎样估算的,然后根据这个选型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单相全桥整流电路中,刚导通时二极管上的脉冲电流的大小如何估算?】 你已经仿真出来了,从波形图中 ...

谢谢回复!就是在设计整流电路的时候,有没有方法根据后面的负载,提前估算出一开始D1上的脉冲电流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就是在设计整流电路的时候,有没有方法根据后面的负载,提前估算出一开始D1上的脉冲电流值。

【在设计整流电路的时候,有没有方法根据后面的负载,提前估算出一开始D1上的脉冲电流值。】

“一开始”是哪个时刻?

是首帖波形图中红色和蓝色电流波形达到最大的时刻?还是首帖红色和蓝色波形从零开始上升的时刻?还是交流市电V1开关闭合的时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就是在设计整流电路的时候,有没有方法根据后面的负载,提前估算出一开始D1上的脉冲电流值。

如果是6楼所述第一种情况,那么电流峰值与交流电源内阻有关。这里说的内阻,包括配电变压器内阻(绕组的直流电阻,漏感的感抗……)、交流发电机经输电线及各传输变压器反射到整流桥的内阻、滤波电容(首帖图中的C1)的等效电阻。很难计算,因为这些内阻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就是在设计整流电路的时候,有没有方法根据后面的负载,提前估算出一开始D1上的脉冲电流值。

如果是6楼所述第三种情况,交流电源V1开关闭合时通常电容C1两端电压为零,当然开关闭合后第一个电流脉冲最大。通常居民楼墙上插座处内阻(包括交流发电机和输电线和传输变压器折合到插座处的内阻)约零点几到2欧,所以交流电源开关闭合后电流脉冲峰值可达100A甚至200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6楼所述第一种情况,那么电流峰值与交流电源内阻有关。这里说的内阻,包括配电变压器内阻(绕组的 ...

是一开始时的蓝色电流波形。那这个值无法确定,此种情况下通常二极管选型如何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一开始时的蓝色电流波形。那这个值无法确定,此种情况下通常二极管选型如何选?

【此种情况下通常二极管选型如何选?】

普通工频整流管要求不高,很小的电流往往也采用额定电流1A的整流管,不高的电压往往也采用耐压1000V的整流管。典型的15V0.3A直流输出,通常就使用1N4007(耐压1000V,额定电流1A)。因为额定电流更小的整流管未必便宜,而耐压100V的工频整流管根本就买不到。这么选型号,当然有些浪费,不过从成本和采购上可能更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一开始时的蓝色电流波形。那这个值无法确定,此种情况下通常二极管选型如何选?

考虑8楼所述情况,从墙上插座处的交流市电直接整流供电给数十到数百W的开关电源,电源开关闭合后数ms内电流可达100A,但持续时间可能只有2ms。此时使用1N4007之类1A级的整流管也没有问题。1N4007在一个周期内的电流可达30A(当然不能持续这么大电流),如果时间更短,例如上述持续时间2ms的电流脉冲,即使100A也不会损坏。

更大电流的工频整流二极管,常用1N540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8楼所述情况,从墙上插座处的交流市电直接整流供电给数十到数百W的开关电源,电源开关闭合后数ms内电 ...

感谢您的回答,让我学到了很多,那如果想在电源Vs输入的L支路上添加熔断器保护,熔断器的额定值该如何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答,让我学到了很多,那如果想在电源Vs输入的L支路上添加熔断器保护,熔断器的额定值该如何 ...

熔断器是最古老的保护设备,世界上有了商用电,就有了熔断器。

应该纠正一个错误的观点:熔断器是为了保护用电设备。熔断器不是用来保护用电设备的,而是为了用电设备一旦发生故障,避免故障波及电网的其它部位,造成大范围停电。

现在已经很少使用熔断器了。典型的例子,所有的台式计算机现在都没有熔断器,全靠室内的空气开关来防止故障范围扩大。家庭使用的液晶屏幕电视机也都没有熔断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回答,让我学到了很多,那如果想在电源Vs输入的L支路上添加熔断器保护,熔断器的额定值该如何 ...

如果一定要在你的用电设备上使用熔断器,通常选择你的用电设备额定电流的5倍,再取整数,是熔断器(通常是保险丝管)的额定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定要在你的用电设备上使用熔断器,通常选择你的用电设备额定电流的5倍,再取整数,是熔断器(通常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