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32的I2C和SPI是可以映射到任意I/O上吗?

楼主:
我第一次设计ESP32电路,找了一个 ESP32-WROOM-32E.pdf (948.12 KB, 下载次数: 1) 模块,准备连接I2C和SPI时发现管脚定义里没有相关修脚,像下图里这样只有GPIO和ADC、DAC、TOUCH这些,没找到SPI、I2C、UART和PWM这些。

不只是IIC和SPI,UART、PWM等也是可以的,就是像wangerxian说的,要注意一些特殊引脚。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 小时前

网友A:
是的,IIC和SPI可以任意映射。

thank you,有你这话我就放心大胆的画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不过好像有限制数量,像串口有些就1个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IIC和SPI可以任意映射。

thank you,有你这话我就放心大胆的画了

但是要注意一些专用的接口,尤其是关联下载的GPIO,我之前就在这里吃了亏。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hank you,有你这话我就放心大胆的画了

但是要注意一些专用的接口,尤其是关联下载的GPIO,我之前就在这里吃了亏。

明白了,是那个特殊的串口吧?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要注意一些专用的接口,尤其是关联下载的GPIO,我之前就在这里吃了亏。

明白了,是那个特殊的串口吧?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不只是IIC和SPI,UART、PWM等也是可以的,就是像wangerxian说的,要注意一些特殊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