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哪位真的按照视频指南完成了E2 STUDIO环境搭建?

楼主:
指南视频:EK-RA6M5 开发板入门-FollowMe 第二季:3 - EK_RA6M5 开发板入门-EEWORLD大学堂

下载的是e2 studio+FSP打包的安装文件,setup_fsp_v5_5_0_e2s_v2024-07.exe (

安装完成后的信息如下:

Renesas e² studio

Version: 2024-07 (24.7.0)
Build Id: R20240710-1419

Parts Copyright (C) 2010-2024 Renesas Electronics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e² studio IDE is an extension of software developed for
eclipse.org.

e² studio IDE is based on Eclipse Platform 4.31 (2024-03)
and CDT version 11.5.0.

然后下载FSP examples,从

文件。

解压到本地,找到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 工程导入,如下没问题吧:

但是一编译,就各种errors(包括点击FSP产生代码):

Extracting support files...
00:02:02 **** 项目quickstart_ek_ra6m5_ep配置Debug的增量构建 ****
make -r -j8 all
make --no-print-directory pre-build
Creating Web resources
..\util\dos_scripts\Build_Compiletime_Script.bat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Debug>echo Creating  ..\src\webserver\website.bin
Creating  ..\src\webserver\website.bin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Debug>..\util\EmbedFS -l -g -x -i "..\src\webserver\website\*" -o "..\src\webserver" -f "fswebsite.bin"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Debug>echo Script complete
Script complete

make --no-print-directory main-build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o/webclib.c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o/webio.c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o/webobjs.c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o/webfs.c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o/websys.c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o/webutils.c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f/src/webSSI.c
Building file: ../src/webserver/webIf/src/webCGI.c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src/webserver/webio/webfs.c:31: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cfg/arm/littlefs/lfs_util.h:48,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lfs.h:11,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inc/api/rm_littlefs_api.h:30,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gen/common_data.h:14,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gen/hal_data.h:6,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gen/net_thread.h:8,
                 from ../src/webserver/webio/webclib.c:26: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 In function 'lfs_npw2':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128:15: warning: conversion to 'uint32_t' {aka 'long unsigned int'} from 'int' may change the sign of the result [-Wsign-conversion]
  128 |     return 32 - __builtin_clz(a-1);
      |            ~~~^~~~~~~~~~~~~~~~~~~~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 In function 'lfs_ctz':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src/webserver/webio/webobjs.c:29: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145:12: warning: conversion to 'uint32_t' {aka 'long unsigned int'} from 'int' may change the sign of the result [-Wsign-conversion]
  145 |     return __builtin_ctz(a);
      |            ^~~~~~~~~~~~~~~~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 In function 'lfs_popc':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154:12: warning: conversion to 'uint32_t' {aka 'long unsigned int'} from 'int' may change the sign of the result [-Wsign-conversion]
  154 |     return __builtin_popcount(a);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src/webserver/webio/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o/webfs.o] Error 1
make[1]: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src/webserver/webio/websys.c:34: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src/webserver/webio/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o/webobjs.o] Error 1
make[1]: *** [src/webserver/webio/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o/websys.o] Error 1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src/webserver/webio/webutils.c:35: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UDP_IP.h:34,
                 from ../src/webserver/webio/webio.c:37: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src/webserver/webio/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o/webutils.o] Error 1
make[1]: *** [src/webserver/webio/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o/webio.o] Error 1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cfg/arm/littlefs/lfs_util.h:48,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lfs.h:11,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inc/api/rm_littlefs_api.h:30,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gen/common_data.h:14,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gen/hal_data.h:6,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_gen/net_thread.h:8,
                 from ../src/webserver/webIf/src/webCGI.c:29: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 In function 'lfs_npw2':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128:15: warning: conversion to 'uint32_t' {aka 'long unsigned int'} from 'int' may change the sign of the result [-Wsign-conversion]
  128 |     return 32 - __builtin_clz(a-1);
      |            ~~~^~~~~~~~~~~~~~~~~~~~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 In function 'lfs_ctz':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145:12: warning: conversion to 'uint32_t' {aka 'long unsigned int'} from 'int' may change the sign of the result [-Wsign-conversion]
  145 |     return __builtin_ctz(a);
      |            ^~~~~~~~~~~~~~~~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 In function 'lfs_popc':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rm/littlefs/config/lfs_util.h:154:12: warning: conversion to 'uint32_t' {aka 'long unsigned int'} from 'int' may change the sign of the result [-Wsign-conversion]
  154 |     return __builtin_popcount(a);
      |            ^~~~~~~~~~~~~~~~~~~~~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src/webserver/webio/websys.h:92,
                 from ../src/webserver/webIf/src/webSSI.c:27: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src/webserver/webIf/src/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f/src/webSSI.o] Error 1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src/webserver/webio/webclib.c:27: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 At top level: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src/webserver/webio/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o/webclib.o] Error 1
In file included from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include/FreeRTOS_IP.h:177,
                 from ../src/webserver/webIf/src/webCGI.c:30: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 At top level:
D:/Tools/ra-fsp-examples-5.5.0.example.3/ra-fsp-examples-5.5.0.example.3/example_projects/ek_ra6m5/_quickstart/quickstart_ek_ra6m5_ep/e2studio/ra/fsp/src/rm_freertos_plus_tcp/pack_struct_start.h:5:5: fatal error: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 |     "../../../../ra/aws/FreeRTOS/FreeRTOS-Plus/Source/FreeRTOS-Plus-TCP/source/portable/Compiler/GCC/pack_struct_start.h"
      |     ^~~~~~~~~~~~~~~~~~~~~~~~~~~~~~~~~~~~~~~~~~~~~~~~~~~~~~~~~~~~~~~~~~~~~~~~~~~~~~~~~~~~~~~~~~~~~~~~~~~~~~~~~~~~~~~~~~~~~
compilation terminated.
make[1]: *** [src/webserver/webIf/src/subdir.mk:40: src/webserver/webIf/src/webCGI.o] Error 1
make: *** [makefile:130: all] Error 2
"make -r -j8 all"以退出代码2结尾。构建可能不完整。

00:02:05 Build Failed. 18 errors, 6 warnings. (took 3s.96ms)

已经被折腾2个晚上了,睡不着……

网友A:
看看发帖时间,大半夜的

造孽啊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和环境配置有关系,IDE还是不够完美,很多需要手动后期配置的地方。我的解决方法是:卸载,重装,默认路径不要修改

网友:
这个e2 studio从上周五晚上开始到周日,安装、卸载、安装。。。至少折腾了四五次。因为电脑上不了github,安装包是从坛友以及瑞萨官网找的,最后是请网友帮忙去githu下载了。

幸运的是,周末我搞定了。

不幸的是,电脑系统出问题,今天电脑格式化了。

网友B:
安装包我放在了网盘,需要的话从百度网盘下载。这俩安装包是我实际用的,没问题。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开发环境搭建之安装包下载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发帖时间,大半夜的 造孽啊

这个开发环境是不好弄,我也是好几个晚上都在折腾。 00:27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安装包我放在了网盘,需要的话从百度网盘下载。这俩安装包是我实际用的,没问题。 【Follow me第二季第3 ...

开发环境搭建好之后,可以跟着视频学习,我这个帖子的内容是跟着视频学的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程序修改及编译、Blink及按键测试 - DigiKey得捷技术专区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网友:
之前安装e2好像没有这么多问题,安装完成就能用了,是因为加了FSP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发环境搭建好之后,可以跟着视频学习,我这个帖子的内容是跟着视频学的 【Follow me第二季第3期】程 ...

明天试试

今天不熬夜了

网友:
温馨提示:安装位置和工程路径都不要用中文路径哈~

网友:
编译实例程序之前,要看实例程序FSP库版本号是否与e2studio的FSP库版本号一致

如果版本不一致的话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