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icropython API文档的问题

楼主:
我最近准备使用ESP32的SD功能,在micropython官网的docs下只看到比较简单的介绍,其它操作函数应该去哪里能找到呢?

在ESP32的SD Card下只有挂载这样简单的例程,点击See machine.SDCard.后也是一样。

关于文件的读写操作这些函数在哪能看到相关定义呢?

网友:
挂载成功后就和内置的文件系统操作是一样的了

网友A:
esp32支持通过spi或者sdio方式挂载SD卡,挂载后,使用上和内部文件系统一样。

虽然SD价格便宜,空间相对flash很大,但是也需要注意。一个是受硬件限制,速度较慢;另外现在SD、TF卡质量一般不是太好,不要保存太重要数据。

网友A:
esp32 使用sdcard对应的默认引脚,slot0、1对应sdio,支持1/4/8总线方式;slot2、3是spi方式,可以使用其它引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32 使用sdcard对应的默认引脚,slot0、1对应sdio,支持1/4/8总线方式;slot2、3是spi方式,可以使用其它 ...

这个表格我看过 对照我的模块管脚功能对应不上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ESP32-WROOM-32E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格我看过 对照我的模块管脚功能对应不上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ESP32-WROOM-32E模块

一般开发板可能没有考虑使用SD,这样就不能使用sdio方式。不过spi方式比较灵活,只要有合适gpio,都可以映射成spi,通过spi挂载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格我看过 对照我的模块管脚功能对应不上是怎么回事?我用的是ESP32-WROOM-32E模块

模块引脚和表格是一致的啊,一共4个slot,通常0是无法使用的,因为被flash的spi占用了。剩下的都可以使用,已经验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块引脚和表格是一致的啊,一共4个slot,通常0是无法使用的,因为被flash的spi占用了。剩下的都可以使用 ...

是一样 我之前把管脚号当成GPIO了 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32支持通过spi或者sdio方式挂载SD卡,挂载后,使用上和内部文件系统一样。   虽然SD价格便宜 ...

内部文件系统的相关文档应该去哪里找 我对这块不怎么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部文件系统的相关文档应该去哪里找 我对这块不怎么了解

文件系统不需要特别文档,就是挂载后可以当作普通磁盘操作,可以创建、读取、修改、删除文件和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系统不需要特别文档,就是挂载后可以当作普通磁盘操作,可以创建、读取、修改、删除文件和文件夹。

应该都是linux下的一些标准操作命令吧?

我没接触过linu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文件系统不需要特别文档,就是挂载后可以当作普通磁盘操作,可以创建、读取、修改、删除文件和文件夹。

或者是python语言的一些基本操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python语言的一些基本操作?

不是linux的,是python的。如:

f = open('1.txt', 'wt')

f.write('hello')

f.clo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是python语言的一些基本操作?

其实python的文件函数,和C语言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linux的,是python的。如:   f = open('1.txt', 'wt') f.write('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