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注意到双向tvs还有这么差别

楼主:
最近采购钳位电压5V的TVS时,反向双向的TVS管的方向还有差别,如上图。
印象里的双向的TVS管的排列应该如上图左。哪位大佬给指导下,两种有何区别,有何优劣?
先感谢了!

网友A:
还有一个比较不成熟的问题:我的 理解双向TVS就是两个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双向比单向的优点在哪里啊,觉得一般电路单向稳压就够了,为何得用双向,双向肯定比单向耗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比较不成熟的问题:我的 理解双向TVS就是两个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双向比单向的优点在哪里啊,觉得 ...

【我的 理解双向TVS就是两个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

没错,双向TVS就是两个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

单向TVS,反向特性就是个稳压管,正向特性则和普通二极管的正向特性几乎相同,正向电压很小时(例如0.1V)正向电流很小,正向电压达到0.3V~0.4V时电流急剧增加,达到0.6V~0.7V时动态电阻变得相当小(电流相当大)。所以通常将二极管正向特性简化成一条电流为零的水平直线加上一条竖直直线,二直线相交于0.7V处。而反向特性为水平直线与一条竖直直线相交于击穿电压也就是稳压值处。

双向TVS则是两个方向上竖直直线都与水平直线相交于击穿电压处。

所以双向TVS用于两个方向上都需要稳压的场合,单向TVS则用于仅一个方向上需要稳压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理解双向TVS就是两个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 没错,双向TVS就是两个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 单 ...

感谢前辈基础知识的赐教。

我还有下面两个问题:

1.如我标题,双向TVS的符合或者说稳压二极管的排列,我认为图片中左侧为常见,请问图片中两种有何区别是否都可通用?

2.按照稳压二极管的用法,负极断接输出电压正,另一端接地,行成了闭环。而TVS两端都接稳压端的电压正,而又无其他脚接地,是怎么形成电路闭环的?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好像明白了,好多一个方向用稳压二极管的也用了两个方向的TVS,其实一个被击穿后,另一个做利用了普通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

那第一个问题也懂了,标题图中的两种排列的TVS都可以通用。

是否可以这么理解?@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好像明白了,好多一个方向用稳压二极管的也用了两个方向的TVS,其实一个被击穿后,另一个做利用 ...

【其实一个被击穿后,另一个做利用了普通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

正是这样。

网友:
不影响你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比较不成熟的问题:我的 理解双向TVS就是两个背靠背的稳压二极管,双向比单向的优点在哪里啊,觉得 ...

tvs 经常用在信号线上,一个单向 tvs 的话寄生电容会偏大,影响信号传输,而双向内部有两个tvs,相当于两个寄生电容串联,对外整体的寄生电容会小不少

至于双向tvs的两种摆放方式,效果上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