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的TYPE -C接口

楼主:
如下图,24针全TYPE C接口定义

一、有没有朋友做过转接板把A2\A3\A10\A11(B2\B3\B10\B11)重新定义成一个简单的串口或单片机程序烧录口,不插转接板,插USB设备时,照样能连USB2.0?
二、我一直以为USB接口信号就D+,D-(除过高速信号信号),为什么接口上却是Dp1,Dn1差分信号和Dn2,Dp2差分信号,这个需要用连接器的在板子上自己短起来吗?

网友A:
Dp1,Dn1 ,Dn2,Dp2不是两组,是1组,因为TYPE-C是支持正反插的,实际上只有2根1对差分。  A2\A3\A10\A11如果不用USB 3.0信号是可以用做其它目的的,但一般不这么玩,万一别人插上了USB 3。0设备,你的板子引脚不是烧了么?

网友B:
之前只搞过16针的,好像没有多余的接口再用于串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p1,Dn1 ,Dn2,Dp2不是两组,是1组,因为TYPE-C是支持正反插的,实际上只有2根1对差分。 A2\A3\A10\A11如 ...

问题是如帖子中最下面的图,这个USB连接器的引脚是每一个都有的,我难道需要在板子上把DP1和DP2连接起来,DN1和DN2连接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只搞过16针的,好像没有多余的接口再用于串口。。

版主,看这个实际PCB封装,数焊盘只有12个,右下角型号那又写的16Pin.版主是不是用类似这个的?这个也存在D+、D-不在一个焊盘上,既然TYPEC口是正反可插,焊接到板子上,应该只有一组差分信号,这个差分信号占位还得自己短接吗?

你看这个封装中,有些引脚自己就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如帖子中最下面的图,这个USB连接器的引脚是每一个都有的,我难道需要在板子上把DP1和DP2连接起来 ...

通常是需要连接起来的

网友:
Type C 是没有方向的  正插、反插都可以,所以要2组

网友:
接口種類很多,最容易搞錯,謝謝你的資料

网友:
这个是USB 3.0的差分接口,我们之前有用过A2\A3\A10\A11(B2\B3\B10\B11)做其它扩展接口用过,比如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