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步进电机驱动方案

楼主:
步进电机驱动板,用MCU控制还是用专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实现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
你如果量大当然可以自己搞MCU驱动,否则没必要。

网友:
专用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吧,电机驱动没有那么简单,自己设计踩坑会比较多。

网友:
合不合适,在于做这个驱动板的目的,驱动板有哪些产品指标要求?另外就是成本,还要看个人自己的能力能否实现了

网友:
用 mcu + 步进电机专用驱动芯片 比较合适,譬如这个:

https://github.com/dukelec/cdstep

网友:
用MCU控制+驱动芯片,如果大功率可能还得MCU控制+驱动芯片+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