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Tspice能否可以实现半桥驱动这种浮动电位电路?

楼主:
用LTspice的内部开关器件能否搭建一个类似于半桥逆变电路的仿真,如下如所示:主要是上桥的开通是否受地电位的影响,这个开关能否使浮动的?

网友A:
LTspice的SW模型时隔离型的,偏理想型,可以用于浮动驱动。但是输入侧的控制电源必须对GND有参考,否则无法仿真。详细的使用方法可以查看LTspice help中的说明和示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Tspice的SW模型时隔离型的,偏理想型,可以用于浮动驱动。但是输入侧的控制电源必须对GND有参考,否则无法 ...

你的意思还是在电路中要有一个地电位作为参考,如果还是以这个单项全桥逆变电路为例,四个开关交叉交替导通,以直流电源的负极为gnd,那么这个驱动电位设计应该是这样的:

1和4导通时,4的驱动正电压高于gnd这是肯定的,1的驱动正电压不仅要高于gnd,而且要高于4的上端电压,假设负载是10欧,1和4导通时负载电流为1A,SW导通电阻也是1欧,那么1管的驱动电压应该为10*1+1*1=11V,再加上正向驱动电压即为1管导通电压?

对于2和3也是这样。

执果索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还是在电路中要有一个地电位作为参考,如果还是以这个单项全桥逆变电路为例,四个开关交叉交替导 ...

SW4的驱动电压SW+是相对SW-的,你只要降SW-接GND,SW+只要比10V(假设Vth=10V)就会开启。同理SW1要导通,你将SW1-接GND,SW1+只要比10V高就能导通。

还有一种接法,SW1-接SW4的上端,这样也可以。

无论哪种接法,任何节点对GND不能没有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4的驱动电压SW+是相对SW-的,你只要降SW-接GND,SW+只要比10V(假设Vth=10V)就会开启。同理SW1要导 ...

明白了,上翘的驱动负极接到主回路中间,这样就始终使得驱动的高电压高于发射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