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595驱动8位共阴极数码管的程序问题

楼主:
原理图

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
{ //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86,0xFF,0xbf
};
 //-----------------------------------------------------------------------------

sbit SER = P1^0;	//串行数据输入端
sbit STCP = P1^1;	//时钟脉冲信号——上升沿有效 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端,并行输出
sbit SHCP = P1^2;	//输入信号————上升沿有效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端

sbit key1 = P3^0;	//选择键
sbit key2 = P3^1;	//加键
sbit key3 = P3^2;	//减键
sbit key4 = P3^3;

uchar shan,A,K,C,D,E,F;
uchar knum;		//选择键计数变量

void TimerInit();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数码管显示
void SMG_Int(uchar Dat);		// 数码管单字节串行移位函数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TimerInit();
	while(1)
	{
		Display (A,K,C,D,E,F);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

void Display (uchar shi10,uchar shi,uchar fen10,uchar fen,uchar miao10,uchar miao)
{
	uchar i;

	//显示第1位	小时10位
	i = Table[shi10];

	SMG_Int(i);
	SMG_Int(0x01);

	STCP = 0;	 //数据并行输出,(借助上升沿)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2位	小时个位
	i = Table[shi];

	SMG_Int(i);
	SMG_Int(0x02);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3位	-
	if(shan<10)	 //"-" 闪烁
	i = Table[16];
	else
	i = Table[15];
	SMG_Int(i);
	SMG_Int(0x04);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4位	分钟10位
	i = Table[fen10];

	SMG_Int(i);
	SMG_Int(0x08);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5位	分钟个位
	i = Table[fen];

	SMG_Int(i);
	SMG_Int(0x1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6位	-
	if(shan<10)	   //"-" 闪烁
	i = Table[16];
	else
	i = Table[15];

	SMG_Int(i);
	SMG_Int(0x2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7位	秒10位
	i = Table[miao10];

	SMG_Int(i);
	SMG_Int(0x4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显示第8位	秒个位
	i = Table[miao];

	SMG_Int(i);
	SMG_Int(0x80);

	STCP = 0;
	_nop_();
	_nop_();
	STCP = 1;
}

void SMG_Int(uchar Dat)	 //通过8次循环将8位数据移入74HC595
{
	uchar i;
	for(i=8;i>=1;i--)
	{
		if (Dat & 0x80)
		{
			SER = 1;
		}

		else
		{
			SER = 0;
		}
		Dat <<= 1;
		SHCP = 0;
		_nop_();
		_nop_();
		SHCP = 1;
	}
}

void Timer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50ms初值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nt,shi=12,fen=59,miao=30;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shan++;
	if(shan==20)
		shan=0;

	cnt++;
	if(cnt==20)
	{
		cnt = 0;
		miao++;
		if(miao == 60)
		{
			miao = 0;
			fen++;
			if(fen==60)
			{
				fen = 0;
				shi++;
				if(shi==24)
				{
					shi=0;
				}
			}
		}
	}

	A=shi/10;
	K=shi%10;
	C=fen/10;
	D=fen%10;
	E=miao/10;
	F=miao%10;
}

由共阳极改的,改了段码表,可是程序显示乱码,个别数码管什么都不显示。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这个程序和硬件电路需要结合起来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和硬件电路需要结合起来查找

谢谢,硬件有问题吗

网友:
就是8个8字显示,一个595负责段码,一个595负责位码,你把所有的组合写到纸上,程序里从0到9,挨个儿显示一遍,中间加长延时,然后就能发现问题了。不过位码595不加三极管驱动,不知道能不能驱动7段全亮的电流。

网友:
你让段选全输出,看看数码管能不能全亮。

网友: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我两个595驱动数码管,段选和位选没弄反吧?谢谢

网友:
我把程序改成共阴极断码表,显示如下

网友:
再问个问题,位选不用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