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通道H桥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AT8236能被HTD8233替代吗?拆解资料告诉你

楼主:
一、关于HTD8233的概述:

HTD8233是一款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适用于打印机、电器、工业设备以及其他小型机器。两个逻辑输入控制H桥驱动器,该驱动器由四个N-MOS组成,能够以高达4.5A的峰值电流双向控制电机。利用电流衰减模式,可通过对输入进行脉宽调制(PWM) 来控制电机转速。如果将两个输入均置为低电平,则电机驱动器将进入低功耗休眠模式。

二、关于HTD8233的特点:

●单通道H桥电机驱动器

●宽电压供电,5.5V-28V ●低RDS(ON)电阻,300mΩ(HS+LS)

●4.5A峰值驱动输出

●PWM控制接口

●支持低功耗休眠模式

●过温关断电路

●过流保护

●欠压锁定保护

●自动故障恢复

三、HTD8233可pin对pin兼容替换AT8236,且价格较8236便宜,二者参数对比如下图:

四、什么是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

1、定义:

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是一种用于控制直流有刷电机运行的电子设备。它的主要作用是将输入的电源信号(通常是直流电源)转换为适合电机运行的电流和电压信号,从而精确地控制电机的转速、转向和转矩。例如,在一个小型玩具汽车中,电机驱动器可以根据遥控器的信号来调整电机的转速和转向,使玩具汽车能够按照玩家的意愿前进、后退或者转弯。

2、工作原理:

直流有刷电机驱动器主要基于功率电子器件(如 MOSFET 或 IGBT)来实现对电机的控制。它通过调节施加在电机两端的电压大小来控制电机的转速。一般采用脉宽调制(PWM)技术,通过改变脉冲的宽度(占空比)来改变平均电压。例如,当占空比为 50% 时,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是电源电压的一半,电机以相应的转速运行;当占空比增大,电机两端的平均电压升高,电机转速加快。

对于电机的转向控制,通常是通过改变电机电枢绕组中的电流方向来实现。驱动器内部的电路可以切换电流的方向,使电机正转或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