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拓推荐用于高速传输接口HDMI和USB接口的保护组件

楼主:
现有众多通信电路和协议服务于广泛的应用领域。由于这些电路在不同的设备之间传输和接收数据,因此这些设备接口的端口所面临的外部威胁会危及到电路,包括闪电引起的电流过载和电压瞬变、电气快速瞬变(EFT)和静电放电(ESD)。因此,这些电路需要采用保护措施以避免外部威胁造成的损坏,但不能影响设备接口的传输协议。实施电路保护方案后,通信电路必须可靠地传输未损坏的数据;而且,接收器必须准确地检测和解码信息,以获取完整的原始数据。

为保护数据线,免受可能破坏数据传输的电压瞬变事件的影响。考虑使用TVS 二极管阵列以保护数据线。

TVS二极管阵列特性

1. 低电容:结电容低,最低可达到0.15pF;

2. 快速的响应时间:通常在ps级;

3. 封装体积小,小型化器件,节约PCB空间;

4. 灵活度高,可以根据应用需求设计电容、封装形式、浪涌承受能力等参数。

应用案例:HDMI(高清多媒体接口)

应用案例:USB3.0-静电放电防护方案

应用案例:USB3.1-静电放电防护方案

浪拓电子提供高标准、高品质电路保护元器件及电路保护解决方案。

网友:
ESD器件选型步骤:

1.计算接口信号幅值的范围来确定ESD器件的工作电压;

2.根据信号类型决定使用单向或双向ESD器件;

3.根据信号速率决定该接口能承受的最大寄生电容;

4.根据电路系统的最大承受电压冲击,选择合适的箝位电压;

5.确保ESD器件可达到或超过IEC 61000-4-2 level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