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对照实物,分析三色调光台灯的电路原理

楼主:
这个电路,出自一款在某电商平台卖爆了的LED台灯。

价格便宜,功能简单实用:

所谓三色调光,是指支持三种灯光颜色,同时支持光的亮度调节。

下面用三张gif动图感受一下是怎么操作的。

1、开灯关灯:(动图较大,请稍微等待)

2、支持白光、暖光、自然光三种颜色,可自由切换:

3、亮度调节,每次短按调节10%亮度,长按则无极调节亮度:

一、实物分析

LED台灯采用USB供电,在USB插头和LED灯之间是控制板,红色的PCBA看起来短小精悍:

控制板正面是4个按键,以及一颗小的LED指示灯。

这颗小的LED指示灯,可以让人在黑暗中找到控制板来开灯。

按键从左到右的功能依次是:降低亮度、开灯关灯、切换光色、提高亮度。

控制板的背面,8个脚的芯片是个单片机,表面的型号被抹掉了:

上图右侧的三根线:

  • 红色线是暖光LED的供电线

  • 白色线是白光LED的供电线

  • 黑色线是GND。

所以只要控制红色线和白色线的电源通断,就可以实现“三色调光”!

、电路原理分析

1、电源输入滤波电容。

电路中用了2颗MLCC贴片陶瓷电容。

对使用USB供电的5V电源来说,一般用1颗10uF + 1颗0.1uF来滤波即可:

对应的实物图:

2、MCU单片机。

为节约成本,作为主控的MCU单片机短小精悍:

  • ①使用内部晶振,无需外挂晶振;

  • ②只有8个管脚,IO口全部用光,不浪费一点资源。

对应的实物图如下,单片机表面的丝印被打磨,型号不详:

3、按键。

用单片机的3个GPIO,加上两个二极管,巧妙地实现了4个按键:

单片机程序配置如下:

  • ①3个GPIO均配置为输入口,使能内部上拉电阻;

  • ②当只有GPIO1检测到低电平时,说明按键K1被按下;

  • ③当只有GPIO2检测到低电平时,说明按键K5被按下;

  • ④当只有GPIO3检测到低电平时,说明按键K4被按下;

  • ⑤当GPIO2、GPIO3同时检测到低电平时,说明按键K2被按下。

 4个按键的对应实物:

两个二极管的对应实物:

4、LED指示灯。

用单片机的1个GPIO控制指示灯:

  • ①在台灯关闭的情况下,GPIO4输出高电平,点亮D4,让人可以在黑暗中找到电源开关按键;

  • ②在台灯打开的情况下,GPIO输出低电平,熄灭D4。

对应的实物图如下:

5、控制台灯“三色调光”的MOS管电源开关电路。

原理图:

对应的电路板实物图如下:

原理图中红色虚线框的部分:

单片机的PWM1、PWM2分别控制两个“MOS管电源开关电路”。

当单片机的PWM2:

  • ①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2关闭,白光LED灯WHITE-LED熄灭;

  • ②输出低电平时,MOS管Q2打开,白光LED灯WHITE-LED亮起。

当单片机的PWM1:

  • ①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1关闭,暖光LED灯WARM-LED熄灭;

  • ②输出低电平时,MOS管Q1打开,暖光LED灯WARM-LED亮起。

具体“MOS管电源开关电路”的原理,可以阅读文章《带软开启功能的MOS管电源开关电路》(点击阅读)

台灯支持3种光色:

  • ①当只有白光LED灯WHITE-LED亮起时,灯光颜色为白光;

  • ②当只有暖光LED灯WARM-LED亮起时,灯光颜色为暖光;

  • ③当白光LED灯和暖光LED灯同时亮起时,灯光颜色为自然光。

灯的亮度调节:

通过PWM(脉冲宽度调制)来调节灯的亮度。

  • ①当PWM为0% duty cycle时,亮度为100%,即全亮;

  • ②当PWM为10% duty cycle时,亮度为90%;

  • ③当PWM为25% duty cycle时,亮度为75%;

  • ④当PWM为50% duty cycle时,亮度为50%;

  • ⑤当PWM为80% duty cycle时,亮度为20%;

  • ⑥当PWM为100% duty cycle时,亮度为0%,即熄灭。

、写在最后

这款灯因为价格便宜,功能简单实用,在某电商平台卖爆了!

这篇文章,通过详细分析它的电子电路工作原理,让大家感受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是怎样设计的。

求赞求转发,更多电路拆解分析在路上~

作者:LR梁锐

来源:电路阿

网友:
这个三色调光台灯,“光色”只有三种:白光、暖光和自然光。如果单片机内部存储容量够,同样的硬件,“光色”也可以分级步进,至少可以分出十几种。而且,可以做到调光色时不改变亮度。当然,软件比较复杂。

网友:
这个拆解清晰!

话说,现在台灯的电路也够简单的啊

网友A:
护眼灯应该用恒流驱动,而不应该用瞎眼PWM。 虽然是高频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护眼灯应该用恒流驱动,而不应该用瞎眼PWM。 虽然是高频PWM。

闪烁幅度最小的是白炽灯,因为白炽灯热时间常数相当大,但仍可被肉眼看出来。日光灯闪烁幅度就要大得多,闪烁频率为100Hz(美国是120Hz)。楼主所介绍的电路,没有说PWM频率,估计总在数百甚至千Hz以上。比工频高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闪烁幅度最小的是白炽灯,因为白炽灯热时间常数相当大,但仍可被肉眼看出来。日光灯闪烁幅度就要大得多, ...

闪烁幅度最小的是白炽灯,因为白炽灯热时间常数相当大,但仍可被肉眼看出来。------,白炽灯闪烁幅度略小于20%,220v交流驱动它不是最小的。如果是直流驱动则是最小的。

日光灯闪烁幅度就要大得多,闪烁频率为100Hz(美国是120Hz)。--------日光灯就是节能荧光灯吧,镇流器如果是老式电感式的闪烁频率为100Hz,如果是电子镇流器则高很多。

楼主所介绍的电路,没有说PWM频率,估计总在数百甚至千Hz以上。比工频高得多。------这个是。

网友:
分析的非常仔细,现在的LED灯,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精简到极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烁幅度最小的是白炽灯,因为白炽灯热时间常数相当大,但仍可被肉眼看出来。------,白炽灯闪烁幅度略小 ...

【如果是电子镇流器则高很多】

根据我拆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所见,这种电子镇流器从220V交流市电整流后并不使用电解电容滤波,所以使用电子镇流器的日光灯闪烁频率仍然是100Hz。

网友:
是不是有那种芯片直接不用编程的?

网友:
调光确实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