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进行PCB双层板设计如何修改铜皮

楼主:
我在画这个双层板时对GND信号进行了铺铜,这样对吗?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进行铜皮的修改和裁剪,可以明确指出应该修改的地方吗?怎么看电流回路?怎么进行打孔优化,自己瞎打孔可以吗? 我对这些问题很困惑,请问一下我应该补充一下哪些方面的知识去提高自己在PCB设计方面的能力和认识? 在网上看了一些PCB设计的入门视频,但是都没有细讲铜皮方面的知识,我知道应该修改某些长出尖来的铜皮因为它相当于一根天线会造成EMI影响信号的完整性,但是怎么看铜皮是孤铜呢?求推荐PCB设计方面的视频或书籍。

网友A:
先问下自己,画图连线后,为什么要进行要对GND进行了铺铜

网友:
那几个焊盘GND是干嘛用的?
GND过孔,我觉得哪儿空就打哪,我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板子看着挺小啊,其实要求不严格,没有不连接得线和死铜就好

网友B:
这种小控制板的GND既然进行整体铺铜了就没那么讲究了,design rules设置好,DRC无告错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问下自己,画图连线后,为什么要进行要对GND进行了铺铜

你好,我在第一次接触PCB设计时候,照猫画虎的对一个双层板进行了复现,那块PCB是对顶层和底层的GND信号都进行了铺铜,我就一直沿用了这个习惯,自己确实没有去认真想过为什么要对GND进行铺铜。在您提出这个建议后,我想应该是为了在顶层和底层都形成一个连续的地平面这样顶层和底层的信号的回路都可以短一点,因此信号受到的干扰会小一点。但是事实上我并不理解信号回路是怎样的,也有可能这样是对所有的信号线都进行了包地的处理减少干扰。不好意思,我对这方面的知识很匮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控制板的GND既然进行整体铺铜了就没那么讲究了,design rules设置好,DRC无告错就行

好的,请问一下,您是怎么了解和学习PCB设计规则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哪儿可以学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请问一下,您是怎么了解和学习PCB设计规则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哪儿可以学到呢?

从0开始,从元器件的原理图和PCB库、原理图设计导入到PCB,打样及测试,看看实际板子跟自己想的是否一样,多做几块板子就熟悉了。

网友:
好多年不用AD画PCB了,早就忘了怎么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