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降压芯片已经有DIM使能端可以控制车灯的开和关,为什么还要增加一路控制BAT+供...

楼主:
车灯降压芯片已经有DIM使能端可以控制车灯的开和关,为什么还要增加一路控制BAT+供电端?目的是为了双重开关更安全?多一个保障?

网友:
为什么还要增加一路控制BAT+供电端?

这种车灯控制电路,要看好谁控制谁的

网友A:
别说你早看懂了

BAT+是电池正极

LED-R+是右边LED灯的正极

中间的MOS管就好比你家 水龙头

连接 R20的电阻的 R端口是你的时刻拧水龙头的手指头,手指头什么时间拧听大脑指挥的

网友:
在一些智能车灯系统中,DIM 使能端可以通过脉宽调制PWM信号来实现对车灯亮度的精确控制,

如在自动大灯系统中根据环境光强度平滑地调节车灯亮度。而 BAT + 供电端的控制可以实现对整个车灯电路更 “硬” 的开关操作,就像一个总开关。

网友:
车灯控制纯属车灯智能控制的一部分,楼主的电路看是由stm32F030k6单片机控制,要去理解单片机控制的编程思路

具体怎么控制的,思路无非是是从保护车灯启动和关闭的考虑,

比如,可能是通过控制BAT+供电端,怎样控制电源消耗。

或者在车灯熄火或者不需要车灯工作时,完全切断电源可以减少电池的消耗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说你早看懂了 BAT+是电池正极 LED-R+是右边LED灯的正极 中间的MOS管就好比你家 水龙头 连接 ...

我的意思是DIM就可以控制通断  为啥还要增加VBAT输出的开关电路  我是这个疑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DIM就可以控制通断  为啥还要增加VBAT输出的开关电路  我是这个疑问

VBAT+就是电池正极

DIM要产生PWM波,就是大脑的指令波形,让右边车灯怎么亮和灭,以什么占空比的形式亮

总的有个开关电路吧

自来水公司的管道接到你家,是不是装了很多水龙头,水龙头怎么流出水是受你的大脑支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VBAT+就是电池正极 DIM要产生PWM波,就是大脑的指令波形,让右边车灯怎么亮和灭,以什么占空比的形式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