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53L4A3 TOF评估板]4.不同目标简单精度测试对比

楼主:
本次实验进行对不同目标材质的测距精度测试
实验条件
  1. 距离刷新频率10Hz
  2. 测量距离250mm
  3. 实验目标材质分别为木块、银色金属盒、黑色金属盒、白色泡沫板
实验搭建

实验上位机采用匿名助手
实验数据及波形:
银色金属盒:
黑色金属盒:
木块:
白色泡沫板:
实验结果总结:
1.数据汇总
实际距离 木块 银金属盒 黑金属盒 白泡沫板
250mm 267mm 261mm 267mm 265mm
2.从实验结果来看同一距离不同材质的测量,其结果是有测量偏差的
3.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与实际值偏差比较大,使用时最好进行偏差的校准

网友A: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与实际值偏差比较大

可能与环境光有关系

偏差校准要扣除环境光,比如用两个测量点校准偏移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测量精度与实际值偏差比较大 可能与环境光有关系 偏差校准要扣除环境光,比如用两个测量点校 ...

我这里做的实验不够严谨,应该在黑暗条件下进行这种精度测量最好,在真正的使用中如果追求更加高的精度,还是要进行多点的线性校准;
不同的反射物体返回的信号质量是不一样,这个传感器应该也可以通过信号质量对测试精度进行部分修正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