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口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
一个键盘网口,网线插到底的时候通信连接失败,键盘显示通信连接失败,但是网线插到一半的时候,此时键盘就能通信,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网线的水晶头没做好导致的接触问题吧,换根网线试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
从描述的现象看,网口的插座内部可能有物理损坏
插一半时,恰好避开了损坏区域,能够接触到正常的引脚,可通信
完全插入时,由于损坏部分,如插座内的金属引脚变形、移位等,连接不正常。

按2楼的建议试试

网友:
这种成熟的产品,

要排除键盘网口的设计可能存在缺陷、网卡驱动程序等等问题

解决的办法,要么更换,要么拆换维修,要么如果不能拆,就用酒精棉或棉签等,轻轻擦拭网口内部的金属接触片,去除氧化层或污垢,,,

网友:
【但是网线插到一半的时候,此时键盘就能通信,请问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很常见的现象。原因无非插头插座接触不良,可能是触点镀层氧化或有污垢。

我正使用的台式机网线就是插一半能正常工作,插紧反而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