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一看吧!

楼主:
问题背景:由于公司需求,要求我对一块触摸屏的驱动板进行LAYOUT。同时间我做出了两款不同layout的PCB,这两款PCB使用的同一个原理图,但是各打样5片后发现,其中一款5片可以正常使用,另外一款屏幕显示出现问题。可以判断问题出在布局布线上。

问题现象:一张完整的图片显示出来变成了有条纹状割裂的图片。并且白色图片显示颜色偏黄。如示意图所示

大概如图所示,实际上还出现很多图像重叠的情况。

原理图介绍:工程使用STM32H743IIT6为主控芯片,搭配W9825G为SDRAM,另外使用W25Q128J为Flash,共同组成核心系统。另外使用了STI9287作为升压芯片为屏幕提供电压。原理图如图所示:

其中SDRAM和MCU之间是FMC高速并行通信,由于板子并不是很大,所以并没有严格做等长。

PCB描述:pcb叠层设计为4层板

顶层为SDRAM、flash、升压芯片布线等,为信号层+电源走线

2层为完整gnd平面

3层为少量等长线和大区域gnd

底层为屏幕排线和MCU之间的连线,为信号层

下图为pcb全览

下图为pcb去除铜皮

下面分别是层1-层4

顶层为SDRAM、flash、升压芯片布线等,为信号层+电源走线

2层为完整gnd平面

3层为少量SDRAM等长线和大区域GND

底层为屏幕排线和MCU之间的连线,为信号层

在此想寻求大家的帮助,另外,关于本PCB任何布局,布线方面的问题也希望网友们指出斧正,还请大家不吝言辞,随意评论。本人感激不尽!

网友A:
同时间我做出了两款PCB,打样后发现,其中一款可以正常使用,另外一款屏幕显示出现问题。--------有一块是好的,说明原理图和PCB没有问题,另一块有问题你重点检查焊接和PCB的问题,检查各个元件关键节点的电压,PCB信号线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不了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不了图片

不好意思,是我的问题,已修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时间我做出了两款PCB,打样后发现,其中一款可以正常使用,另外一款屏幕显示出现问题。--------有一块是 ...

我做出了两款哦,两款不一样的,这一款PCB打样回来全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做出了两款哦,两款不一样的,这一款PCB打样回来全都不能用

你这2款是原理图一样,而PCB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出了两款哦,两款不一样的,这一款PCB打样回来全都不能用

要是原理图一样而PCB不一样,我还是这样的建议。。。有一块是好的,说明原理图和PCB没有问题,另一块有问题你重点检查焊接和PCB的问题,检查各个元件关键节点的电压,PCB信号线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

如果上面都检查了。可以适当修改一下屏幕的驱动程序,因为STM32H743速度太快了。屏幕可能跟不上。。另外你的SDRAM的读写速度是多少你测试过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2款是原理图一样,而PCB不一样??

是的,pcb不一样,是嘉立创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pcb不一样,是嘉立创贴片的

不是自己焊接的更应该仔细检查了。要是我做你这个项目,我会先用慢的速度跑SDRAM和屏幕,这样就不用考虑PCB布线的问题,等驱动都没有问题时,再加快SDRAM速度和屏幕刷新率,同时最后修改PCB布线。。

网友D:
有一款正常,是否可以可以判定原理上问题没问题

就贴两款?

数量少,应该是人工加回流焊操作,有人工的地方,难免出错

所以,检查不好的那款有没有元件贴错的

或者,屏幕连接的排插座线接触不良,重点还是排除的焊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一款正常,是否可以可以判定原理上问题没问题 就贴两款? 数量少,应该是人工加回流焊 ...

是的,原理图没有问题,不正常的 我怀疑是LAYOUT出了问题

网友E:
但是你初始化成功了,这就说明信号的完整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原理图没有问题,不正常的 我怀疑是LAYOUT出了问题

另一块板子好了没有,查清问题了在这里回复一下,我等着你排查的结果呢。。

网友F:
有些触电断路,你检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你初始化成功了,这就说明信号的完整性还是可以的

是的,问题找出来了,SDRAM芯片贴错了,贴的SDRAM内存小,所以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触电断路,你检查焊接

问题找出来了,SDRAM芯片贴错了,贴的SDRAM内存小,所以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一块板子好了没有,查清问题了在这里回复一下,我等着你排查的结果呢。。

问题找出来了,SDRAM芯片贴错了,贴的SDRAM内存小,所以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款正常,是否可以可以判定原理上问题没问题 就贴两款? 数量少,应该是人工加回流焊 ...

问题找出来了,SDRAM芯片贴错了,贴的SDRAM内存小,所以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找出来了,SDRAM芯片贴错了,贴的SDRAM内存小,所以出了问题。

好的,谢谢回复。我的猜测对了。。

有一块是好的,说明原理图和PCB没有问题,另一块有问题你重点检查焊接和PCB的问题,检查各个元件关键节点的电压,PCB信号线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