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SSH一键登录 & ping个包怎么就挂了

楼主:
## 前题回顾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开箱!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硬件文档捉虫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基本性能测试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 PCIe还要驱动吗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 迷之RTC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RTC的正确用法

【米尔 瑞芯微RK3568 工业开发板】RTC计时误差

## ssh远程

板子有两个网口,分别接两路独立的PHY

一个对应eth0 一个对应eth1.预装系统已经预设了两个对应的地址,一个0网段,一个1网段,都能直接ping通

可以看到,1网段RUNNING了,因为外部插了网线到主机

SSH可以通过网址直接登录登录,都是默认配置

可以用`root`账户登录,没有密码

千兆网ping包短时间没有明显丢包

但是100%会把主机的网络设备搞挂?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我主机太菜)

  正常这边会有个网络设备

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

网友A:
但是100%会把主机的网络设备搞挂?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我主机太菜)------你这个描述太不准确了。。

你是用网线网址的方式登陆的PUTTY吧,你用串口登陆PUTTY就应该没有问题了。和你主机配置没有关系。和网络设置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100%会把主机的网络设备搞挂?这是什么问题(还是我主机太菜)------你这个描述太不准确了。。 你是 ...

我也理解是ping包时把SSH卡下线了,但是不理解为什么主机的网络设备会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