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任务一 闪灯 + 打印Hello EEworld

楼主:
        拿到板子的第一个任务,也是学习一个新东西最早干的两个东东,软件层面的hello world 外加 硬件层面的点灯。
硬件资源
灯控部分
        板子上自带了5颗LED灯,除了一颗不受控的灯(电源灯DL1)外,还有3颗放在一起的RGB灯,外加一个被定义成了SPICLK~的通信灯。在我这个点灯的部分,使用的就是RGB灯,其电路如下;
        这几个脚直接接到内置的wifi模块上,而我们实际编写固件的是RP2040,因此可以猜测,这几个灯是通过2040,以和wifi模块通过通信协议的沟通的方式进行灯控的。但由于arduino已经封装好了,实际上我们并不需要关注这个协议是怎么实现的,只需要知道如何控灯即可。
串口部分
        串口部分其实没啥好说的,如果编码不指定TX RX脚,那就是走usb-cdc虚拟串口,也就是说,直接和PC通信。这部分和软件调试使用同一个usb口,因此不需要额外增加电路。
软件编码
  • #include <WiFiNINA.h>
  • char blink_flag = 0;
  • void setup() {
  •   pinMode(LEDB, OUTPUT);
  •   pinMode(LEDR,OUTPUT);
  •   pinMode(LEDG,OUTPUT);
  •   digitalWrite(LEDB,LOW);
  •   digitalWrite(LEDR,LOW);
  •   digitalWrite(LEDG,LOW);
  •   Serial.println("Hello DigiKey & EEWorld!");
  •   Serial.println();
  •   Serial.begin(9600);
  •   while (!Serial);
  • }
  • void led_blink(void) {
  •   if(blink_flag) {
  •     digitalWrite(LEDB, LOW);
  •     digitalWrite(LEDR, LOW);
  •     digitalWrite(LEDG, LOW);
  •   } else {
  •     digitalWrite(LEDB, HIGH);
  •     digitalWrite(LEDR, HIGH);
  •     digitalWrite(LEDG, HIGH);
  •   }
  •   blink_flag = !blink_flag;
  •   delay(1000);
  • }
  • void loop() {
  •   led_blink();
  • }

总结

        arduino给人的感觉像是降低了代码框架层面的难度,一个初始化加一个周期调用的loop就实现了系统调用,至于这个周期调用的间隔。如果所使用的模块有对应的库,那只要给出头文件便可调用内部实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简化编程。但老实说,在2040里我更多的是感受到了arduino的受限,就是编译速度慢的受不了,或许这是arduino后续需要改进的部分吧。

网友:
我也觉得,编译速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