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llow me第二季第4期】进阶任务二 imu机器学习识别运动状态

楼主:
       老实说,虽然机器学习能跑起来,但是真心不明白这个机器学习有啥关系,纯粹就是写完imu寄存器,然后等待中断后读状态,机器学习上的训练啥的,完全没体现。
资料

代码修改
拷贝代码
        从LSM6DSOX仓库的src文件中拷贝所有代码置arduino工程目录
        从IKS01A3工程中拷贝examples\X_NUCLEO_IKS01A3_LSM6DSOX_MLC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至aeduino工程目录
修改代码
        由于arduino nano 2040 connect板卡使用的中断脚与st提供的arduino库不一致,因此需要修改中断管脚,具体修改方法为:
  • // 注释掉原先定义,改为此定义
  • #define INT_1 INT_IMU

总结

       由于从头到尾没感觉和机器学习有啥关系,因此也就没啥好说的。总觉得这机器学习有些假,怎么训练不知道,怎么降低误判不知道,怎么缩小模型不知道,唯一知道的是,好像就这样就能用。

网友A:
可以去学习研究,知其所以然的。

网友:
你这个示例程序就是把量化好的模型在运行的时候塞给传感器自带的机器学习核心让它处理传感器数据,直接跳过准备步骤来到部署了

哥们你找的资料还挺好用,我都没注意到有个机器学习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学习研究,知其所以然的。

是的,还是得去学习一些基础的东东,不然像ST这种内部集成功能的,真就只会用弄好的示例了。

网友B:
这个机器学习是需要自己跑还是有现成的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学习是需要自己跑还是有现成的库啊?

介绍说是训练好的库,实际上我看代码,就是一堆imu芯片的寄存器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