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以下及1-3km大家都用什么做数据传输、物联或组网

楼主:
如题,智能国产的今天,请问大家:

300以下及1-3km大家都用什么做数据传输、物联或组网 ?

以前用433MHz以下电台直传,后来有用更高和频率的传输,现在大家都怎么选通讯和组网方式?

网友:
这个距离,要组网我感觉就433最合适了吧。

网友:
1-3公里用lora效果不错

网友:
1-3km属于中远距离
不是说LoRa可以2km 到 5km,最长距离可达 15km的
还有NB-IoT也是适合这个距离

网友:
433最便宜,频率加大通信距离变短。

网友:
我们试过LoRa,简单点还可以,距离、功耗都不错,

但模拟量太多了(例如5-6个以上),速度有较大瓶颈,无法达到5-10秒的实时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