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路保护元器件厂商——浪拓电子(LangTuo)

楼主:
深圳浪拓电子主营产品包括全系列陶瓷气体放电管(GDT)、瞬态抑制二极管(TVS)、静电保护组件(ESD)、固体放电管(TSS)、压敏电阻(MOV)、玻璃气体放电管(SPG)、可恢复保险丝(PPTC)、复合式防雷器件(Spd )等。从电路设计到产品防雷测试,我们将为您提供电路保护领域的一站式服务,浪拓以其卓越质量和优质服务赢得了客户的广泛赞许和行业的尊重,主要应用于通信设备、物联网、汽车电子、安防、电源、仪器仪表、家电、医疗、消费电子等领域。

产品亮点:

瞬态抑制二极管(TVS)

>击穿电压范围广有从6.4V~492V;

>TVS 内部芯片为半导体硅材料,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TVS 具有较低的动态内阻(≤0.1Ω),钳位电压低;

>TVS 具有较快的响应速度(≤1ps);

>TVS 电压精度高,一般为±5%的偏差;

陶瓷气体放电管(GDT)

>结电容低,电容小于1pF;

>通流量大,高达20KA;

>直流击穿电压范围广75V-3600V;

>绝缘阻抗高,一般在 1GΩ 以上,不易老化,可靠性高;

>封装多样化1206;1210;1812;5042;5.5X6mm;8X10mm;8.3X10mm等可选;

静电保护器件(ESD)

>电容低,目前最小可做到 0.35PF,满足 10GMBPS 高速应用,不影响数据通信质量;

>封装小型化,最小为0201封装;形式多样化,有2/3/4/6/8/10通道可选;

>反应速度快,小于1ps;

>漏电流小于0.1μA;

>击穿电压低,电压值最低可到2.5V ;

自恢复保险丝(PPTC)

>具有自恢复特性,在其额定使用范围内可重复应用于电路中;

>PPTC 在电路正常工作状态下为低阻值,对电路几乎无影响,阻值小于0.01Ω;

>允许工作电流0.05至14A,额定电压最高600V;

半导体放电管(TSS)

>结电容低, 大多数产品电容值在几十皮法至一百多皮法;

>漏电流小,漏电流小于5μA;

>具有精确的导通击穿电压,不动作电压范围为 6V~750V;

>响应速度<1ns级

玻璃气体放电管(SPG):最大放电电流最大达3KA;电路具有双向对称特性;极间电容值小至0.8pF;响应速度小于1ns。

压敏电阻(MOV/TMOV):通流量大(达80kA),封装种类齐全。

网友:
浪涌防护电路的作用

1、保护设备免受电压浪涌和过电压的损害

浪涌保护器能够检测到电源或信号线路中的电压浪涌和过电压,并迅速将这些过电压引导到接地线,从而保护连接的电子设备免受过电压的破坏。这种保护机制对于防止雷击、电网故障、电磁干扰等因素导致的过电压具有显著效果。

2、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由于浪涌保护器可以有效地过滤和限制电压波动,它可以显著延长电子设备的使用寿命。长期工作在稳定电压环境下的设备,其内部元件的损耗会大大降低,从而减少维修和更换的需求。

3、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在电力系统中,浪涌保护器的应用可以降低因电压波动引起的系统故障率,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对于关键设备和系统而言,这种保护尤为重要。

4、降低经济损失

通过保护电子设备免受电压浪涌和过电压的损害,浪涌保护器可以降低因设备损坏导致的经济损失。特别是在工业和商业领域,这种保护对于维持正常生产和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浪拓电子提供丰富的防护解决方案,涵盖家电、汽车电子、网络通信、工业控制、航空航天以及新能源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