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测量出来的电流方向是反的?

楼主:
三相逆变桥电路输出短路试验,测量V相上桥驱动电压和短路电流,按照常理在驱动打开时输出电流为正,但是实际测量时驱动打开输出电流反而是负的,这是什么原因,电压探头和电流探头夹持都正确,方向和标注一致,示波器也没有倒置。

这就是两张不一样结果的图片

网友A:
根据波形,CH1是驱动电压,CH4是电流。测量的是母线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波形,CH1是驱动电压,CH4是电流。测量的是母线电流?

测得的电流波形是输出电流,交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