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clip sports plus 拆解

楼主:
clip sports plus 是闪迪十多年前出的一个MP3播放器,为了怀旧,前些天淘了一个作为收藏。虽然品相不是太好,磨损有些严重,特别是外壳的屏幕部分,但功能居然都还是正常的,包括收音机和蓝牙。周末的时候,将它拆解了,看看里面都用了哪些芯片。

加热后,将双面胶软化,就可以将前面板拆下,然后拆下几个小螺丝,就可以将主板取下。

电池看起来比较新,没有鼓包,不知道是不是被换过。电池容量不大,只有220mAH。主板元件布局很紧凑,但其实没有使用多少芯片。

上图中,右下角黑色的模块不是芯片,而是TF卡,揭下胶布,就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sandisk的16G卡。如果想增加容量,可以将这个卡换成大容量的,不过作为收藏就没有必要换了。

主控芯片是炬芯ATJ2167,这是一颗高度集成度立体声音频芯片,定位于MMC/ SD卡高保真音频播放器市场。

另外一颗芯片是 IS1621S,这是一颗蓝牙芯片,用于连接蓝牙耳机或蓝牙音箱。

暂时先拆解到这里,后续预备改造一下,让老机也能有新用途。

网友A:
sandisk早年还出过MP3播放器啊,,才知道。。看设计就是国内设计和代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ndisk早年还出过MP3播放器啊,,才知道。。看设计就是国内设计和代工的。

应该是的。

网友B:
dc大哥,你这是让老树发新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大哥,你这是让老树发新芽呀。。。。。。。。。》》》。。。。

的确历史悠久了

网友C:
记得上高中那会MP3老火了,那种小小的设备让人着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上高中那会MP3老火了,那种小小的设备让人着迷

的确如此

网友:
闪迪以前的存储卡就是这个样式的?我以为以前的都是黑色的呢。

网友D:
上地这操作有点骚啊,内置TF卡,为啥不设计成侧边,可以引出来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地这操作有点骚啊,内置TF卡,为啥不设计成侧边,可以引出来的那种?

有几种不同型号,有的型号是可以插卡,这个型号是内置卡的。

网友:
这货直接内部插卡呀,有特色。。。

网友E:
上周出去逛,看见一个音乐播放器4999,连屏幕都没有,实在没看出来一个播放器能卖这个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上周出去逛,看见一个音乐播放器4999,连屏幕都没有,实在没看出来一个播放器能卖这个价。。。

普通MP3、MP4被手机给消灭了,现在的高价MP3,都是另辟蹊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普通MP3、MP4被手机给消灭了,现在的高价MP3,都是另辟蹊径。

我耳朵没那么敏感,确实声音很好,但是听不出来价值4999的声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耳朵没那么敏感,确实声音很好,但是听不出来价值4999的声音

没花钱时听起来是差不多的,只有花了钱耳朵才会觉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花钱时听起来是差不多的,只有花了钱耳朵才会觉得不同。

哈哈哈,dc老大这话一语点醒,确实确实

网友G:
牛呀 我第一个mp3 是骗家里钱买的,133块,好像是叫台达 一个用5号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牛呀 我第一个mp3 是骗家里钱买的,133块,好像是叫台达 一个用5号电池的

是台电吧,做工很一般。

网友H:
这个做工真的很垃圾,你该买到的山寨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做工真的很垃圾,你该买到的山寨版了吧

比山寨的还是强一些的,毕竟是sandisk出的,十多年前的设计,和现在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