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的残压怎么消除

楼主:
在做浪涌测试时,压敏电阻后级电路直接烧毁,查了手册压敏电阻的残差能到90V,而后级芯片最大输入才40V,在二者之间可以加什么来削弱压敏电阻残差呢

网友:
对付浪涌压敏只是粗略的拦截,需要精确的拦截还需要TVS。

如果你不怕瞬间电压回落,选更大电流的压敏也可以好一点,当然根据你的功率评估情况而定。

网友:
假如后级电路的耐压水平较低,可能需要二级甚至多级的保护电路设计。例如下图,一个直流电源端口的两级浪涌防护电路。

只有一级压敏电阻做防护,后级电路被浪涌击坏的风险很大。因此需要增加TVS二极管做次级防护,做更精细的防护。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原来的设计是压敏+TVS二级防护,但是TVS启动太快,自身抗浪涌又差,尝试在二者间加电感,算了下大概要4mH,用2mH做的测试TVS还是烧了。最后决定用PTVS做二级防护,自身能抗2000A浪涌。

网友:
如果电源功率较小,可以考虑在最前端串联一个NTC,现在到处都是开关电源,浪涌非常大,但比起10年前,故障率降低很多,原因就是大都采用了NTC,比过去的保险电阻或3.15保险都好用,甚至很多电路都省了3.15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