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指南 从器件认识到手机基带设计》-硬件设计中的傅里叶变换

楼主:
傅里叶变换的介绍是硬件书籍中不常见的。

通常的硬件工程师工种分类包括数字硬件工程师,模拟硬件工程师,射频硬件工程师等。职位稍少的还有天线工程师,电源工程师。一般硬件工程师工作涉及单时域或者单频域的较多。本人因为工作关系,做过雷达模拟器和卫星接收机相关产品,在做硬件设计的同时写过一些上下变频功能的FPGA程序。又做过较复杂的路由器产品,因此对时域和频域信号都有所了解。
时域是描述信号能量和时间的变化关系。也就是在坐标轴上体现信号幅度和时间的对应,反应了信号的周期变化,我们看见的信号可能是多个频率混合叠加在一起的。对于绝大部分工程师来说,时域的应用会更多。很多软件工程师都需要了解。
而频域是描述频率本身所在空间的坐标。也就是频率和幅度的对应关系。简单来说时域上通常只能看见一个频率,能看见它的变化。而频域上能看见不同的频率,但是只能看见它的积分值。时域到频域的转换需要傅里叶变化。也就是我们大学学习高数中的一部分。
而信噪比(SNR)则是在频域下观察信号的重要指标。信噪比是衡量信号质量的重要指标,它定义为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SNR通常以分贝(dB)为单位表示,计算公式为SNR(dB)=10×log10(SNR)。高SNR意味着信号质量较好,而低SNR则可能导致信号失真或通信失败。
傅里叶变换在信噪比评估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SNR定义为信号功率与噪声功率的比值,而傅里叶变换能够将信号分解为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分量,因此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来分别计算信号和噪声的功率。在频域中,信号和噪声通常具有不同的频谱特性,因此可以通过设置阈值来区分信号和噪声,从而计算SNR。
虽然傅里叶变换本身不能直接提高SNR,但它为信号处理提供了有力的工具,从而间接地提高了SNR。以下是几种利用傅里叶变换优化SNR的方法:
滤波是信号处理中常用的一种方法,它可以通过设计一个合适的频域窗函数来去除不需要的频率成分。在频域中,信号和噪声通常具有不同的频谱特性,因此可以通过滤波来去除噪声,从而提高SNR。常见的滤波方法包括带通滤波、带阻滤波等。此外,还可以利用去噪算法来进一步减少噪声的影。
通过傅里叶变换,可以将信号从时域转换到频域,进行频谱分析。频谱分析可以揭示信号中不同频率成分的强度或幅度,从而帮助识别信号和噪声。在频谱分析中,可以通过观察信号的频谱特性来确定噪声的来源和类型,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去除噪声或优化信号。例如,在通信系统中,可以通过频谱分析来确定信号的带宽和调制方式,从而选择合适的滤波器和解调器来优化通信性能。
本书对于傅里叶变化和信噪比的概念进行了理论上的讲解,并应用实例展示了不同参数频域下信号的变化。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是一本易读的教材。

网友:
书里实例的讲解用了matlab。很多硬件工程师不常用,仔细看一下也能懂,都是比较基础的。

网友:
《硬件设计指南 从器件认识到手机基带设计》这本书不错,谢谢楼主推荐。

网友:
《硬件设计指南 从器件认识到手机基带设计》这本书不错,谢谢楼主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