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创ETEB-6001DPX测评】第6篇 时钟简单测试

楼主:
时钟简介

在嵌入式系统和微控制器(MCU)的应用中,时钟电路是关键部分之一。它为整个系统提供时间基准,确保各个部分的协调运行。

ET6000和常规MCU一样具有以下几个时钟

时钟比较

2.1 HSE时钟

ET6000的HSE支持12.5M-37.5M的晶振

STM32H7的HSE支持的话4M-26M

ST支持的外部晶体是可以更低频率,ET的可以更高频率。不过ET不支持8M还是很少见,一般低频至少要8M吧

2.2内部时钟HSI

HSI 时钟信号是由内部高频 RC 振荡器 (25 MHz) 生成, HSI 可直接用作为系统时钟,也可作为 PLL 参考时钟输入

ET手册里看出来内部的时钟是25M

STM32F7内部时钟是16M

2.3内部低速时钟LSI

LSI 低频 RC 振荡器是片内低速低功耗振荡器, 可作为低功耗时钟源,在停机和待机模式下基于 LSI 时钟保持运行,也可供系统计数器 (SYSCNT) 和看门狗 (WDG) 使用; LSI 的时钟频率 256 kHz (正负 50%频偏)

STM32F7的LSI是32K

2.4系统时钟频率

STM32F7同样M7内核,最大支持的频率为216M

DMIPS(Dhrystone Million Instructions executed Per Second,1秒处理指令数)

官方跑分的话

ET6000运行200M的情况下,跑分大概是1000分

同样的时钟频率下,跑分非常接近。

一些简单测试

3.1最大频率测试

典型工作频率200MHz,最大频率300MHz

官方的库还是比较完善,改起来不费劲

仿真运行300M程序 未发现异常

跑CoreMARK跑分300MHz也正常,说明超频最大300MHz运行完全没问题

3.2 HSI 测试

CRG_SYSCNT_ClockSrcSel(CRG_CLKSRC_SYSCNT_XO25M);

选用内部25M测试是否准确

CRG_SYSCNT_ClockSrcSel(CRG_CLKSRC_SYSCNT_XO25M);

SYSCNT_Init();

SYSCNT_Delay(1000);

延时1S

测试准确

这个有点类似HAL库里的 HAL_Delay

那个是基于SYSTICK

这个可以基于不同的时钟

网友A:
外部晶振频率这么高的确实少见。

网友:
国产仿H7的?

网友B:
也不算仿H7

H7性能还是明显高一大坨

这个顶多接近F7吧,不过是双核的F7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部晶振频率这么高的确实少见。

是的  是很高  高的HSE我都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某些行业有这个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是很高  高的HSE我都没用过  不知道是不是某些行业有这个需求

工业环境?不过我感觉工业环境越低越好,稳定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算仿H7 H7性能还是明显高一大坨 这个顶多接近F7吧,不过是双核的F7

外设的操作上有多少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设的操作上有多少不一样?

差距不太大

有些外设操作起来简单些

总体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