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全桥逆变电路会形成回路吗?

楼主:
三项全桥逆变电路,输出接电机,也就是电阻电感集合,仅仅开通某一相上桥,驱动信号是周期20us的窄脉冲,这个电路的回路怎么形成?

周期为20us? 正常情况下,这个20us窄脉冲驱动上桥臂,在脉冲持续期间,电流会流过电机绕组,形成回路。 但是,由于脉冲很窄,电机不会产生稳定的旋转磁场,而是会产生高频的脉冲电流,这可能导致电机的振动和噪声,并不适合长时间运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三项全桥逆变电路,输出接电机,也就是电阻电感集合,仅仅开通某一相上桥,驱动信号是周期20us的窄脉冲,这个电路的回路怎么形成?

网友:
只开通某一项的上桥,可以实际试一下就知道不现实。此上桥的bootstrap 电容不得通过下桥导通时来充电么

网友:
 此问题的由来是什么?

逆变器上电检测是否对地短路故障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A:
周期为20us?

正常情况下,这个20us窄脉冲驱动上桥臂,在脉冲持续期间,电流会流过电机绕组,形成回路。

但是,由于脉冲很窄,电机不会产生稳定的旋转磁场,而是会产生高频的脉冲电流,这可能导致电机的振动和噪声,并不适合长时间运行。

只是作为对地短路检测故障时发的波形脉冲,实际运行肯定不是这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的由来是什么?

逆变器上电检测是否对地短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周期为20us? 正常情况下,这个20us窄脉冲驱动上桥臂,在脉冲持续期间,电流会流过电机绕组,形成回路。 ...

只是作为对地短路检测故障时发的波形脉冲,实际运行肯定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