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15w408as这个芯片的p34口在双向模式可以输出高电平吗

楼主:
我用的是20pin封装版本,程序编写的是p34口会输出高电平,但是一直无法输出,无论怎么改还是切到示例代码都不行,但是换到推挽模式就可以,我拿万用表测二极管是否好坏,但是都是好的,都是0.7伏

网友A:
如 P3.4 口连接的外部负载较大,如高阻抗的传感器或较大的电容,只是有可能会高电平输出不稳定或无法输出

还有,有可能是硬件电路设计缺陷

网友B:
有没可能双向模式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 P3.4 口连接的外部负载较大,如高阻抗的传感器或较大的电容,只是有可能会高电平输出不稳定或无法 ...

我也没接东西,用万用表直接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可能双向模式要外接上拉电阻?

你说的这个叫开漏模式

网友:
长见识了